分享一个快拆十字盘的方法,如果您已有更好的方法请别喷我哟

楼主(2015-02-07):
分享一个快拆十字盘的方法,如果您已有更好的方法请别喷我哟。
都知道十字盘内有几个固定卡口。

游标卡尺量内径的两个角刚好是对内的。

用卡尺卡住十字盘内的卡口,用尖嘴钳钳住十字盘内盘。逆时针一转,它就松了。

需要更换鱼眼的朋友们可以使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哦。上紧十字盘返过来就可以了。
各位大大,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再分享小弟一下吧。

网友A:
卡尺的做工精度可比十字盘高。。。被你这么用劲一拧卡尺都被你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尺的做工精度可比十字盘高。。。被你这么用劲一拧卡尺都被你弄坏了。。。

卡尺的硬度非常高,十字盘内盘用的是铝。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尺的硬度非常高,十字盘内盘用的是铝。不会有问题的。

看用多大力了…… 觉得可能会导致变形……影响精度……

网友:
先加加热!
我一直是用卡尺拆的!!

网友:
太毁卡尺了

网友:
用小一点的尖嘴钳也能拆,卡尺毕竟是量具而不是工具

网友:
可以。。以前经常拿卡尺当圆规 画圆的

网友:
这个方法用过,伤尺子,飞越家有专门拆十字盘的工具

网友:
我可不会这样做,想当年老师说用完一定要放回盒子里,要清洁好才存放的。

网友B:
可以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网友:
既然说到这了 卡尺买什么样的好 电子还是非电子 买什么牌子?哈量吗?

网友:
没有卡尺怎么拆啊

网友:
这样对卡尺不好吧

网友:
我是用尖嘴钳子顶在那里拆的。。。。现在用的7075一把螺丝刀就搞定。

网友:
没见过卡簧钳么

网友:
好方法,受教了

网友C:
卡尺这样搞,很容易报废。
另外,硬度和屈服应力根本是两回事。。。

网友D:
有飞越的专用工具,但手上几个十字盘一个也拆除下来

网友E:
等一下 卡尺就挂了

网友F:
卡尺被废

网友G(2015-04-06):
还是用别的工具拆好吧,要不然游标卡尺就废掉了

网友H:
有种东西叫外卡钳子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I:
都是高人

网友J:
这事我干过几次 卡尺确实影响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