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起飞,就撞树上,炸机

楼主(2015-02-07):
今天带机去公园无人的地方,进行购机以来的第二次挂狗4飞行,开始还是很不错,估计飞了十来分钟,降落到手上,看还有一格多电池,就离刚起飞的地方十多米进行第二次起飞,刚起飞,飞机就不受控制,直奔第一次起飞的方向上方,撞树上炸了。

楼主:
M3轴桨断,云台,相机、图传脱落,不知还能用不?航拍就是烧钱。

楼主:
是不是第二次也要校指南针?

楼主: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网友:
飞机3.10固件?

楼主:
还不知道,正在找原因

网友:
估计是失控返航了

网友:
指南针不用校准吧,CC3D不是没有指南针么,看看插头电池,我的昨天也炸了,

网友:
失控拨手动重新得到控制啊

网友:
指南針不需要經常校準吧!
預估干擾或其他問題

网友:
按照大疆的说法,每次去新的地点起飞都要重新校准指南针

网友A:
我的3架精灵2从来都没有校准指南针,都飞的好好的,我估计是电池电压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低电压自动返航了,返航途中撞树?

网友:
云台变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架精灵2从来都没有校准指南针,都飞的好好的,我估计是电池电压问题

同感,低电压不仅仅会触发返航,我有几次15%电压着陆时,都极度不稳定,怀疑飞控供或电机供电异常,低电量还是危险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量保护,低电压返航,
有树的地方,自动返航这个很危险,可以通过遥控夺回控制权。

网友:
你是不是有点德意了 起飞星不够 一飞起就直奔,这种事情我也有过,当时处理办法就是把GPS模式转成姿态模式就把飞机控制住,当时反应一定要快,控制姿态模式在空中停留一会星够了在切换到GPS模式 悬停 稳稳的

网友B:
还有一个多格多电再起飞,这个就是关键,一个格点起飞后,可能就触发低电压返航,而低电压返航就是首先回到20米高度(一般调参没有改动过的话就是按照这个高度),如果会到高度的过程中有树就会撞上。然后回到20米高度后,就返回记录点,这个过程遥控也是无法控制的(除非你重新获得控制权)。这个过程有障碍物也无法阻挡。这个就是楼主要吸取的教训,一定要认真阅读说明书,低压要注意不要再继续起飞。尤其是默认启动的低压返航的情况下面。还有就是,肯定也不清楚如何在返航过程中,如何重新获得控制权。模型不是玩具。飞行主要安全。切记不能大意任性

楼主:
谢谢,非常到位

网友:
低电压自动返航,连接电脑用软件关闭自动返航,因为自动返航需要上升到一定高度。所以楼主没关闭这个功能,低电的时候不要飞

网友:
不可能够我不好彩的,我初一初二连续两天掉2架下来,全部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第二次也要校指南针?

低电自动返航撞树上了,你可以关了自动返航。也可以低电不飞

网友:
很明显是低电量自动返航啊,这说明自动返航功能很有效

网友:
人家大疆不是已经发了通知,要把固件调回到3.08否则会出现问题啊。

网友:
我过年炸鸡就是低电压刚报警立刻进入自动返航模式了,极速拉升高度撞高压线,螺旋桨断了,直接失控坠机在池塘边,10米左右高度,摄像机脱落,云台数据线断了。这不发出去维修还不晓得要多少钱呢。。。。。

网友:
一定会的,我的也是精灵2,70%电 3米高度失控直接撞树,损失9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多格多电再起飞,这个就是关键,一个格点起飞后,可能就触发低电压返航,而低电压返航就是首先 ...

有道理,这么低的电压很容易触发自动回航
网上看了很多国外玩家对自动回航的吐槽,它带来的问题绝对比带来的好处要多

网友:
只剩1格多电就不该再次起飞啦。起飞快速爬升的电流冲击大,内阻压降导致失电保护。再者,锂电的剩余电量显示只是个估计值,不可能很准确。我测试电池剩余电量是否不多的办法是:先控制模型在不太高的高度悬停,然后猛的做高速提升,如果这时指示灯的缺电红灯瞬间闪亮,而停止了快速爬升动作后红灯停止闪亮又恢复正常,这说明电池剩余电量不多了。如果模型不做猛烈动作还能再继续飞一段,但是决不能远飞了。

网友:
慰问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