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ATG 250 穿越机架 CC3D初始参数对比修改后参数

楼主(2015-02-07):
我的设备
遥控器:天9                    图传:TS5823  5.8G 200mw  (配对蘑菇天线) 1个
机架:  ATG 250 穿越机架        电机:2206  KV1900  4个     电调:    好盈乐天10A电调  4个
桨:    ATG 6040   正反各一对   电池:3S-2200mAh    1个     镜头:   1/3 CCD  700线  1个
BEC:   好盈3-5A BEC 1个(供电接收器)                      飞控:   CC3D               显示:   配接收一体化显示器
动力电机选择:
    目前机架飞行全备重量约在540克,因为有打算再增加设备,预算机架会增加到约600克左右飞行全备重量,所以选择比2204效率高一些的2206 KV1900电机 。
高效螺旋桨的选择:
(用2206电机测试了两款型号较合适的桨在静态没有载重情况以下检测桨的升力与效率,设备5KG电子称,Power Log航模功率计,以推油门50%为基准,3S-2200mAh电源)
1.     6045桨 电流:3.17A  拉力:230 g  41.5 W   效率:5.54
2. ATG 6040桨 电流:3.14A  拉力:219 g  39.8 W   效率:5.50
   在没有载重情况下数据显示了 6045 的升力要比6040高一些,效率相若,油门推过了50%以后发现6045桨高速蜂鸣破风声音略显吵一些,高频震动加剧。飞行总结,6045虽然多出一点升力飞行体现不出,但使用6040  配CC3D飞控在静风自稳模式下微调遥控就可以松杆,风叶声音也较柔和可能与桨的平衡较好有关,最开心发现6040桨很耐炸不易折断,可以马上复飞而不像其它的桨较易折断,节省一笔费用备一大堆桨更换,所以选择6040较合适我要求。
    开始飞行我也只是用CC3D飞控初始参数,手感很软,遥控遥杆幅度可以较大,所以初始参数感度偏低些而有点小抖想悬停不可能了,,但如果对刚入门四轴这点抖可以忽略,这较软的手感不至于太灵活反而有点帮助容易控制些吧。
    CC3D飞控固件调参我采用xiaomaha的贴子参数调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946 包括调参图片也是,谢谢他的调参共享。CC3D飞控固件每一次设定要习惯保存,及修正解锁模式,在进行软件校正遥控之前最好先给使用遥控器自行校正中立点再进行。调整参数后明示感受到提高手感灵活性,遥控器稍作微调就可以很稳,当然想更高品质或选择带罗盘与气压计飞控,这样在飞行中不易掉高度穿越也爽快些,价格有相差个人需求了。

现在都是单飞没有办法分享到视频,目前都是生活小区找在没人时候以路灯柱作绕线练习飞行为主,偶尔也去找一些景点有小桥或是于树干之间体验穿越,眼镜视频目前戴上会头晕不适应,但哪种才是立体视觉飞行,努力克服头晕中,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验请分享下,谢谢!  以上调参CC3D数据与观点只代表我个人操控感受。

   开工组装ATG 250 穿越机架
   主轴电机

  板块之间铝柱上下配垫圈加大固定接触面积点,1/3 CCD 四个孔需要自已扩为2.5mm

最上层减震板由8个减震球一整块组成,表面对于安装其它飞控都有仍有空间也对DV减震有帮助吧。

CC3D 与接收机联接线,最下面红黑线为BEC 5V供电,
TS5823图传接线(需要与1/3 CCD 共用12V 供电)

这机架主轴在上面,桨叶离开地面有一定距离,这样对于升起或是降落起到升力缓充作用吧,若电机离地面高度较低,在升起或降落之际螺旋桨叶向下吹风产生汽流较易让细小沙石或异物吹入电机造成堵转损坏吧。电池固定在电机水平线下面,是否低重心结构而稳定些呢,有待验证了。我有充足动力用2200的电池飞行手感较合适本人操作,用1500电池相同动力配置,这架飞机就很轻盈较灵活。

天线蘑菇头从后面朝向安装,是我目视平飞区分机头与机尾最好标志了

这机架的脚架可以通用电直450脚架

网友:
这四条腿还是换了好。

网友:
确实是的  下面搞4块泡沫好多了

网友:
不错 希望有更多更详细的分享

楼主:
天黑之前飞了3个起落,装上LED感觉好清新,现在配上红哪吒加GPS增稳好爽,敏捷好像比CC3D差一些,或者是手感有待熟练。

网友A:
LZ是不是买开心那个108的机架?

网友B:
今天我也炸了一回,损失不大,但是有点对这个CC3D失望,就那么个姿态稳定,稍微一点风都挺不住,打算不用了。

楼主(2015-03-14):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买开心那个108的机架?

是的,就是108哪一款。

楼主:
过年回老家在海边,爽飞

楼主:
ATG 250 穿越机架发现还可以有提升功能,可以放Gopro 相机,不小米相机是否也有AV输出可以用呢?

网友:
好吧~看你写的幸苦~

我用这架子+MT1806+天行者+CC3D 用 5045桨 脱控悬停无压力

架子很结实,估计1kG内炸鸡断不了

楼主:
假期有空试下CC3D空翻的参数与大家交流下。

楼主:
        前进飞行中机架会产生一个约是10度左右向下府顷角,如果3CCD镜头安装是平视的,也会产生相同约是10度左右向下府顷角,这样图像就只能看到地面直接影响视线,所以我给ATG QAV250 加一条尼龙柱往前顶就让3CCD镜产生一个向上仰角,尽可能与飞行中的机架向下府顷角产生水平飞行,令我视线是水平看到前面而不是只看到地面飞行。

对比水平安装 3CCD镜头

网友(2015-05-14):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也炸了一回,损失不大,但是有点对这个CC3D失望,就那么个姿态稳定,稍微一点风都挺不住,打算不用了 ...

我也感觉太难控制,打算放弃CC3D

网友(2015-07-08):
这个架子,看起来实用性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