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10摇杆边刻度和摇杆不照!

楼主(2015-02-07):
中间刻度和摇杆的中位相差一点点,摇杆偏上一点,是模具的事儿还是我的个别情况呀?

网友A:
刻度不准正常。FUTABA也有点,只要回中在0点就OK,差个一二也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度不准正常。FUTABA也有点,只要回中在0点就OK,差个一二也么关系

哦,谢谢了

网友B:
遥控里有校准吧,做一下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里有校准吧,做一下不就完了~

摇杆旁边刻度…你没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摇杆旁边刻度…你没理解

啊啊,我以为只是油门………………想改那个的话,自己打磨回位弹簧的部分吧……我的天地飞对的特别准~

网友C:
你飞的时候又不看刻度,忽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飞的时候又不看刻度,忽略吧

新遥控器,才发现有这问题!心里难免有疑惑。看看有没有谁的控也是这样问题,所以发帖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啊,我以为只是油门………………想改那个的话,自己打磨回位弹簧的部分吧……我的天地飞对的特别准~
...

也不是打磨回位装置可以解决的!因为电位器零度没问题

网友D:
我的jr xg7也有哪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jr xg7也有哪么一点

那就不是个例了!看来有的控存在这种问题。估计是模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打磨回位装置可以解决的!因为电位器零度没问题

电位器的中位可以校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