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马!格式16000maH是这鸟样,12毫欧的电芯内阻!

楼主(2015-02-07):
用icharger检测一下, 吓了一跳!  这可是高大上啊!
莫非我买到一年前的库存?

楼主:
我忏悔, 测试失误, 显示的是前一次DJI电芯改的李德电池  彩注意到怎么23V 才3个电芯显示

网友A:
对了嘛。。这就算正常值了。

网友B:
不过icharger测内阻经常不准的

网友:
可以说明dji电池不咋的

网友C:
可以说明dji电池不咋的 +1

网友D:
2点几也大  用火烤下回降下来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点几也大  用火烤下回降下来内阻

室内温度14度左右吧, 也不算太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室内温度14度左右吧, 也不算太低了

我的垃圾电池内阻都只有1点几 内阻是个变化值 这样的数据不准

楼主:
应该是高级托+低级黑

花了3千大洋买来两块高大上,昨晚一看是12mO,昨晚心情跌倒谷底!   今天发照片才注意到,怎么才显三个电芯, 不对,  不过顺带吐槽DJI电芯实在不咋的, 李德改装的自用电芯都可以到7豪欧, 虽然也不咋的

再吐吐, AKE电芯3.5毫欧,  狮子电池 7毫欧,  野蝎子电池5毫欧,   还有块DUPU,回头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垃圾电池内阻都只有1点几 内阻是个变化值 这样的数据不准

你啥子电池 我没有1。几的, 除了这个刚到的靠点边, 可以在放电的时候实时显示会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明dji电池不咋的 +1

我11块DJI电池落水坏一块,电芯坏6块返修换六块, 都是20~50起落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icharger测内阻经常不准的

相对参考也可以吧, 就冲这功能买的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嘛。。这就算正常值了。

你说的1.几那种,咋才能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1.几那种,咋才能遇到

1点几电池应该很多 很多都0点几 电池的好坏看多少个循环之后  内阻的变化

网友:
电量越少的内阻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