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是从丘比特V3升级至450的 谈下和小丘的手感区别--开飞机的都是好兄弟

楼主(2015-02-07):
哪位大师是从丘比特V3升级至450的 谈下和小丘的手感区别------------开飞机的都是好兄弟

网友A:
飞450比小丘稳定太多了。。。当年从小丘升级到山寨450,完全被手感震撼了,用的还是特垃圾的配置。

小丘

配锁尾温漂超厉害的泉速垃圾陀螺,几颗银燕固定翼舵机,还是塑料齿。

网友B:
要说手感嘛,最大的区别在上升和下降的控制,也就是油门杆的控制上。小丘推油门上升高度一点问题也没有,最痛苦的就是下降,拉油门杆的量很难掌握,小了下不来,大了~~~你知道的再就是锁尾比较软。450就不一样了,指哪儿打哪儿
这就是四通机和六通机的本质区别。小丘是固定螺距,只能靠转速变化(油门)来改变升力,下降时如果转速过低就不稳了,而且电机改变转速的反应速度是有限的,快 速精准地控制高度是非常困难的,电机锁尾的效果也不好。而450经过合理的设置,可以保持转速基本不变,保证稳定性,通过螺距变化改变升力的大小和方向,而且通过舵机改变大桨和尾桨的角度是非常快的,动作很干脆,不会象小丘那样悠荡的感觉
放两个老视频可以对比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说手感嘛,最大的区别在上升和下降的控制,也就是油门杆的控制上。小丘推油门上升高度一点问题也没有,最 ...

大师认真细致,图文并茂的回复,小弟深受感动。原来没信心上450,经你指导,准备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450比小丘稳定太多了。。。当年从小丘升级到山寨450,完全被手感震撼了,用的还是特垃圾的配置。

小丘 ...

小丘的大浆还是真心不错的

网友:
我记得小丘和bee2是一类机型吧。四通副翼。螺距是固定的。然后尾电机锁尾又不太给力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认真细致,图文并茂的回复,小弟深受感动。原来没信心上450,经你指导,准备上了!!!!!
...

可别老大师大师的,难听
要想真正入门还是上450吧,大小合适,相对安全些,维修费用也比较低。到手后多学习,模路艰难,慢慢摸索,不能心急
说道这个小丘,算是把我坑了。当时突发奇想买下来随便玩玩而已,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后来450、550、600,油的、电的……瘾越来越大,烧包啊,你可得有思想准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别老大师大师的,难听
要想真正入门还是上450吧,大小合适,相对安全些,维修费用也比较低。 ...

天籁兄的小丘还在吗?我的还经常飞,以前经常在加我模型论坛拜读你的大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籁兄的小丘还在吗?我的还经常飞,以前经常在加我模型论坛拜读你的大作。

那是老朋友了。好久没飞过小丘了,放在盒子里一年多没动了。平时飞得也不多,450L和480出勤率高些,有时也飞飞600N。最近又得新宠550L,还没来得及装起来,最快也得春节后才能飞。这么看来小丘是排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老朋友了。好久没飞过小丘了,放在盒子里一年多没动了。平时飞得也不多,450L和480出勤率 ...

后宫佳丽三千,小丘受冷落了

网友:
飞会了v3飞450没问题,v3动作滞后比较多,而且v3飞习惯了,手上动作比较大。标准6通机动作响应速度和准确性是v3没法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老朋友了。好久没飞过小丘了,放在盒子里一年多没动了。平时飞得也不多,450L和480出勤率 ...

550l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9702&extra=&page=1

看着dfc头疼

网友(2015-03-20):
楼主手里有小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别老大师大师的,难听
要想真正入门还是上450吧,大小合适,相对安全些,维修费用也比较低。 ...

开车也一样,我有个朋友,以前开天籁, 后来买了奔驰,结果你懂的, 只能抽白沙烟了

网友:
感觉这个贴的讨论气氛很和谐温馨,08 09 10年大量这样的讨论贴,现在。。

网友:
俺是09年入魔时入的。先被商家坑,没人带,上450,秒炸,淘宝购丘V3,练完四面,修复450,复飞,稳。改无刷,改为ESKY尾电机&桨,截短尾管,加电全重230克。个人感觉:打舵反映慢半拍,只可在室内飞,尾巴飘,有大鸡的感觉。飞熟了感觉无压力,休闲的很。

楼主:
尾巴飘  就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