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闹心

楼主(2015-02-07):
冲浪者,最近买了个冲浪者v5,结果飞机不管如何调试都是会向右下角载下去,现在头断了,这冲浪好难调。先是吧机翼用碳杆链接,用绳子吊住中间,鸡翅严重向右倾向,通过碳杆两边插入长度调整好了,现在还是会向右。

     把飞机拿到手里,把车加速,飞机还是会向右,是不是尾翼出问题了。
   看大家都可以飞上天,我怎么就这么难,都连续炸了

网友A:
我觉得不是太难调机,重心在机翼的前1/3处,也就是在碳杆下,我的没有加长电机座,飞起来飘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太难调机,重心在机翼的前1/3处,也就是在碳杆下,我的没有加长电机座,飞起来飘得很。

这机向上或向下我都无所谓,他居然向右严重偏

网友:
水一水啊水一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向上或向下我都无所谓,他居然向右严重偏

偏向,你检查一下副翼,主翼及水平翼看看有装偏没有。一点点偏的话就调副翼拉线。
这是我的飞机,朋友送的,没有涂装贴纸。装机起飞一次到位。呵呵

网友:
我手里有两个这飞机,很好调的呀,目测副翼两边一样平,方向居中就可以了,重心前点后点都无所谓。都是一次试飞成功。

我估计你是副翼设置反向了,也有可能是方向设置反向了,你再检查检查。

网友:
会向右下角载下去估计机翼或尾翼安装角度有偏差,或有扭曲及不对称

网友:
可惜不在一个地方,帮不到你,要是在一起的话,我三分钟就帮你搞定。

网友:
我的是天某力的X8,超级无敌劲爆好飞

网友:
88块的白板冲浪者,经手组装调试自己加朋友的,一共五架,都是装上就飞啊,遥控机微调一下就ok,没有楼主这么闹心啊,而且冲浪者这飞机重心不是很敏感的

楼主:
看来是我的技术问题了

网友B:
这架v5不同于x8我的也是v5从用料到做工都是x8没得比的,但是最闹心的就是机翼的连接,你要仔细检查机翼对插是否全部出入平衡,禁翼是否平衡,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都是否平衡,重心和说明书上的差不多一样,检查完再次试飞,我想问问你的电机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v5不同于x8我的也是v5从用料到做工都是x8没得比的,但是最闹心的就是机翼的连接,你要仔细检查机翼对插 ...

2212  1400kV  七寸,,有点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12  1400kV  七寸,,有点小

仔细检查机翼对插尤其是机翼末端是否全部插入,水平和垂尾是否平衡,还有就是你在安装电机的时候有没有感觉那四根柱子有凹凸的现象哪四根柱子也闹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v5不同于x8我的也是v5从用料到做工都是x8没得比的,但是最闹心的就是机翼的连接,你要仔细检查机翼对插 ...

恩,机子还是很好的就是机翼严重不平衡,需要碳杆来调整,这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现在降价了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机翼对插尤其是机翼末端是否全部插入,水平和垂尾是否平衡,还有就是你在安装电机的时候有没有感 ...

对的,这四个柱子明显就是其他五金店用的,还要8块钱,而且稍微重,可以用木制的代替。就是感觉v5给的螺丝全都是刚刚好,富于都没有,现在都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这四个柱子明显就是其他五金店用的,还要8块钱,而且稍微重,可以用木制的代替。就是感觉v5给的螺 ...

其实可以买多轴的铝制螺丝柱啊,又轻,强度也高。

网友C:
楼主看看电子部分有没有故障,这飞机我也有,不要太好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电子部分有没有故障,这飞机我也有,不要太好飞哦

楼主:
感谢大家为我解答,目前冲浪已经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