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零度工程师 帮我看看 是OSD问题吗

楼主(2015-02-07):
一开始OSD用的好好的 昨天在零度官网上下载OSD固件 升级完固件  现在 OSD传不回来图像了 只有OSD信息了   ,, 然后把相机接在图传上图像能传过来 我用万用表量了相机到OSD线都是通的没有断掉,现在怀疑是不是OSD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哥。图传这样绑啊??

我是吧图传掰过来了 方便拍照

楼主:
兄弟我这都快愁死了 你还学习了

网友B:
这都周末了 发Q群吧零度Q群有很多大牛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周末了 发Q群吧零度Q群有很多大牛在

发了没人回啊 说以求助万能的论坛啊

网友C:
加一下这个群问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下这个群问问呢

多谢了

网友D:
是不是间隙性的?转一下云台又有画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间隙性的?转一下云台又有画面了?

我没接云台 AV线直接  接到相机上了

网友(2015-07-19):
查查是否是摄像头制式不对的问题导致没画面?

网友E:
我也是同样问题,用z1400云台,gh4 云台一插hdmi就没有osd叠加,用手放在云台上osd叠加也正常,然后手一离开云台就悲剧,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同样问题,用z1400云台,gh4 云台一插hdmi就没有osd叠加,用手放在云台上osd叠加也正常,然后手一离 ...

手放上去就是好的吗,感觉像接触不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放上去就是好的吗,感觉像接触不良啊

恩,手摸到云台上iosd信息瞬间就清晰可见。。。

网友(2015-09-23):
继续学习!!!路过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