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感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5-02-07):
Gyro 感度调了  尾巴感度 没有反应。。

网友:
答:将CH OUT TYPE: SUMD FS 08(如图)。

网友A(2015-03-11):
和hd08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hd08有什么区别了

答: HD是指失控保护陀螺仪保护;FS是指失控保护遥控器保护。

网友(2022-03-03):
大哥这个感度调成功了吗?

网友:
我用六通道的接收机,目前也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