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S2200电池可以飞10分钟,试试两个3S2200并联可以飞几分?立马动手

楼主(2015-02-07):
拆开热缩膜

楼主:
并联输出大线,并联平衡线

网友:
重量也增加了

楼主:
贴点胶纸防止碰到短路

楼主:
手上没有热缩膜,只有黑胶布,完成,试飞

网友:
结果呢?我来猜一个,大概16到17分钟。
起飞油门从50%变成60%+

楼主:
有点准喔,起飞油门百分50 原来百分之40,飞行时间有16分钟,还好,多了6分钟

网友: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用并联线不是更简单快捷吗?

网友:
你是飞哪个?

网友:
分开充,搞个并联接口好点,以后单用也方便

网友:
假如两个电池的内阻差距较大,这样做对电池不好。

网友:
不应该这么弄,自己焊两个并联线,还是可以1个飞10分钟的,一个飞10分钟,两块电池就飞20分钟了,并一起只能飞16分钟,一样的电池少飞了4分钟哦

网友:
这样确实不如并联好一些,因为内阻不一致,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啥配置?飞的时间这么短?我XXD2212电机,kv930,好盈铂金30a电调,qq飞控,自diy铝方管机架,不含电池全重580克,今天出去测试成绩如下:(1)2s850mah*2航模电池,电池重约100克,飞行6分46秒;(2)3s5000mah航模电池,重约395克,飞行29分16秒;(3)3并3串18650电池组3s9600mah,电池重约450克,飞行时间34分25秒,前2块电池bb响设定为3.5v报警,18650电池组设定为3.1v报警(大约用掉6000mah电量,下次试试3.0v或2.9v报警,时间应该能更长一点),以上测试都是在今天完成,有视频,不信的可以加我qq22640177传给你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配置?飞的时间这么短?我XXD2212电机,kv930,好盈铂金30a电调,qq飞控,自diy铝方管机架,不含电池全重58 ...

用qq飞半个多小时?可真够辛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qq飞半个多小时?可真够辛苦的

玩的就是乐趣啊,如果啥都不用,那不是看电影么,还要到外面风吹日晒的,有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配置?飞的时间这么短?我XXD2212电机,kv930,好盈铂金30a电调,qq飞控,自diy铝方管机架,不含电池全重58 ...

效率蛮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配置?飞的时间这么短?我XXD2212电机,kv930,好盈铂金30a电调,qq飞控,自diy铝方管机架,不含电池全重58 ...

图中的18650是松下的?多少钱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配置?飞的时间这么短?我XXD2212电机,kv930,好盈铂金30a电调,qq飞控,自diy铝方管机架,不含电池全重58 ...

18650电芯组成3S9600电池这么轻?我买的3S5000有415克,3.6下来充进4600.如果用我用你这个电池不是可以飞25分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电芯组成3S9600电池这么轻?我买的3S5000有415克,3.6下来充进4600.如果用我用你这个电池不是可以飞 ...

电芯哪买的

网友C:
没必要这么做、直接用XT60焊接一个并联插头不是更省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47552&extra=
就像这里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这么做、直接用XT60焊接一个并联插头不是更省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手上没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配置?飞的时间这么短?我XXD2212电机,kv930,好盈铂金30a电调,qq飞控,自diy铝方管机架,不含电池全重58 ...

哥们求18650电芯哪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8650电芯组成3S9600电池这么轻?我买的3S5000有415克,3.6下来充进4600.如果用我用你这个电池不是可以飞 ...

求18650电芯,能否告诉一下哪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18650电芯,能否告诉一下哪买的吗

我也想要这18650电芯

网友:
买个并联头不是更好么?充电可以两块一起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啥配置?飞的时间这么短?我XXD2212电机,kv930,好盈铂金30a电调,qq飞控,自diy铝方管机架,不含电池全重58 ...

机子真够轻的,效率很高!这才是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子真够轻的,效率很高!这才是玩!

效率高不高真不知道,没算过,只是觉得想要飞的时间长,减重是第一要素,然后考虑电机了,kv了,电池了啥的,还有总有人说18650电池太重,其实这个重是相对的,18650电池的能量密度几乎是航模动力电池的2倍,但是放电电流小,压降厉害是硬伤!所以如果减重到位,把多余的重量让给电池,飞行时间那就多了去了,那天测试的时候我一块电池在天上晃荡近半个小时,旁边几个摩友都上上下下七八个来回了,不过玩的也是不亦乐乎,呵呵。前面有人说用QQ飞控飞半小时累的慌,但是你用APM或者PIX,这么牛B的飞控,可以定高,定点,定线路,,,,啥都由飞控去完成了,到底是你在玩灰机还是灰机在自玩呢?

网友:
做一根并连线更安全啊!不破坏电池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