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问题

楼主(2015-02-07):
今天那酷点2S串一个4S,充满电试飞飞机没反应,回家拆开正常啊,接固定翼电调上面可以
,四轴也是用4S的

网友A: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是接上充电器没反应?还是接到四轴上没反应?四轴有飞控的,启动方式不一样,要解锁后起飞

网友B:
别是电调扛不了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是电调扛不了4s

四轴本来就是用4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是接上充电器没反应?还是接到四轴上没反应?四轴有飞控的,启动方式不一样,要解锁后 ...

可以充电,插上四轴跟没插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