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FPV线材包,线材不够长

楼主(2015-02-07):
小弟不是用在精灵上,使用在中型飞机上,由于线材不够长,也不懂这些接插头的叫法,请指点下我去X宝找下。

网友:
找齐不太容易,另外要有一把很好很好的压线钳(很贵),不然!

网友:
剪断再焊接可能更可靠,虽然不好看。

网友:
4P线或6P线,或者搜索(1.25接插件连接线17CM线长28号单头连接线 1.25间距连接器170mm线 )

网友:
面包线 淘宝 便宜 的要命 买个压线钳 一次投资 终身受益

网友:
还真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剪斷重新焊接

网友:
不需要HUB包,我买了,上MINI OSD 和第三方图传时,线太短不好连,关键是连第三方图传时要把插头剪掉,还差一组线,不要好,图传和OSD彩色线直接焊接在预留的彩色线上,像一个年轻老外视屏的哪种接法,如果你用大疆图传的话,全部设备外挂的话可以用HUB包。要的话我50卖给你,我的没有用,大疆就靠这个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