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起飞剧烈的抖的问题

楼主(2015-02-07):
250小四轴,银燕1806  银燕12电调,原来用mwc飞的很好,但是更换apm之后,根本无法起飞,重刷固件,各种校准,加油要起飞的时候,机身剧烈的抽动,再加油就侧翻了,如何解决

网友A:
我的是Mwc海盗飞控,250小四轴,刷Mwc2.2固件很稳,刷ApM固件也是抖的历害,默认参数根本飞不成,明显是p值太大,改小p 值也不是很稳 ,只有又刷回Mwc程序,可能Apm的PID默认参数不适合250小机架吧!

楼主:
不应该啊,我看有很多人的穿越机用的APM呀

网友:
pid调了吗?

楼主:
我用的默认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默认参数

试试自动调参吧,我感觉应该就是PID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自动调参吧,我感觉应该就是PID的事

自动调参也得飞起来才能调啊,现在是根本就飞不起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调参也得飞起来才能调啊,现在是根本就飞不起来啊

是不是校准有问题啊,试试手动模式能不能起飞?或者直接调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校准有问题啊,试试手动模式能不能起飞?或者直接调参试试

可以在起飞前就把自动调参打开吗,然后自稳模式起飞,

网友C(2015-03-27):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Mwc海盗飞控,250小四轴,刷Mwc2.2固件很稳,刷ApM固件也是抖的历害,默认参数根本飞不成,明显 ...

MWC 板子可以刷APM固件??  刷的什么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WC 板子可以刷APM固件??  刷的什么版本的?

是MWC2560海盗。可以刷APM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