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TE飞控问题

楼主(2015-02-07):
DJI 技术支持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解锁后推油门2秒左右其中一个
电机
就停下了

网友A:
太危险了!!

网友B:
电调没有做行程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没有做行程校正~~~~
已经做过了 没用

网友C(2015-03-17):
应该是没有校好电调油门

网友D:
很正常,姿态模式就是不定点的,只定高,看说明书

网友D:
回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