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异形四轴,做了木板样机,大家看看那里要改进

楼主(2015-02-07):
图上面没画具体的碳管 管夹安装,是15寸的桨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胖胖的四轴!

网友A:
最起码机身要改进,其他的都不用看也知道,呵呵

网友:
至少用玻纤做样机吧,很多问题飞起来才知道的,木头的也就看看设备怎么摆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机身要改进,其他的都不用看也知道,呵呵

你好,大概是哪方面的呢

网友B:
我感觉下板要镂空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下板要镂空多一些

还是为了强度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为了强度大一些

这样的话根据杠杆原理 应该上板少镂空 下板多镂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根据杠杆原理 应该上板少镂空 下板多镂空

多谢提醒

网友C:
等楼主组装完成看

网友:
上板有博派標誌的感覺

网友D:
lz我也弄了个木头的280.小机架用木头还行,大机架估计问题很多,材料本身决定的,建议至少还是用个玻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我也弄了个木头的280.小机架用木头还行,大机架估计问题很多,材料本身决定的,建议至少还是用个玻纤吧

这个木板机是不准备上天的,只是看一下效果比对一下螺丝孔,之后要用碳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楼主组装完成看

这个木板机不上天,只是看一下效果和螺丝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木板机是不准备上天的,只是看一下效果比对一下螺丝孔,之后要用碳纤的

只是个试验体?敢问加工是在哪弄的,价格怎么算

网友:
强度肯定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个试验体?敢问加工是在哪弄的,价格怎么算

淘宝上找激光雕刻加工,几十块

楼主:
你好,是说木板的强度不够呢还是这个结构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