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咨询!为了不走弯路,有问题的直接留言,常在线!

楼主(2015-02-07):
虽然入魔不久,但是还是懂那么点点!
大神勿喷!

第一架机机镇楼!

网友A:
你好,我的是f450机架,apm2.6飞控,突然迷上fpv,我想咨询:1、整套配齐需要图传、雪花显示屏,摄像头、osd还需什么?2、图传有发射端和接受端,如果雪花显示器有接收端是否就不用额外配接收端,图传的发射端与显示器上的接收端何如配对,型号要一样吗?

网友:
我是新手。我是来参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入魔,用的D10控。APM2.6的飞控,正在组装第一架自己的F450,用的收来的架子和电机电调。架子不是原 ...

实在是不好意思,没玩过APM,但是油门反向应该是设置问题,你在遥控器上面把其余通道反向一下就好了,或者是在APM调参软件上面调一下反向,我的NAZA就是在软件上面调了一下反向就好了。
--------------------------------------------------
RUDD D/R 油门锁定开关
FMOD 飞行模式开关
GEAR 起落架开关
MIX 襟翼开关
AILE D/R 副翼开关
ELEV D/R 升降开关
2个旋钮为调云台(多用途自定,如双发飞机转速差)
---------------------------
还有我接电之后,电机开始震动,然后一直响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电调没有进行油门校准吧。
你查询下你的那个电调怎么进行油门校准,很简单的自己百度下吧。
----------------------------
请楼下高手解释下APM该怎么弄,我没用过,不懂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是f450机架,apm2.6飞控,突然迷上fpv,我想咨询:1、整套配齐需要图传、雪花显示屏,摄像头、os ...

APM,应该还有个叫数传的东西吧。我的是NAZA用OSD就可以了,数传就是把飞机的各种数据传回地面的。
------------------------------------------------------
2、图传有发射端和接受端,如果雪花显示器有接收端是否就不用额外配接收端,图传的发射端与显示器上的接收端何如配对,型号要一样吗?
---雪花屏有接收端的话就不用别的接收了,只需要买个发射就好了,现在的显示器带接收的话一般都是5.8G  32频(就是有32个频率段,32频接收一般都可以覆盖5.8G百分之90的发射机,一定要是5.8G的哦),发射端一般买个5.8G就可以了,32频接收一般都支持,对频的话挺简单的只要你看明白说明书,调到一样的频率即可!
-----------------------
楼下的大神,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应该还有个叫数传的东西吧。我的是NAZA用OSD就可以了,数传就是把飞机的各种数据传回地面的。
---- ...

非常感谢你的解惑

网友(2015-06-06):
求楼主的配置

网友:
麻烦问下我使用的是sk500的四轴机架,为圆管。那我是如何固定电调呢?是装在电机下面还是绑在圆管中间?还有就是有没有使用过疯狂电机,用下来怎么样?感谢!!!

网友:
LZ你好,问一下怎样选择机子的轴距和桨和电机的大小,有公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入魔,用的D10控。APM2.6的飞控,正在组装第一架自己的F450,用的收来的架子和电机电调。架子不是原 ...

遥控器正反通道设置一下就ok了

上电一直响十有八九是油门行程没有设置,飞控的
遥控开机,油门到顶,飞控上电,听到发出音响,飞控断电,再上电,听到音响,油门最低,然后……Ok了,

网友:
小白报道

网友:
收个六轴动力(性价比至上,够用就好)!!!!加扣286452133

网友:
楼主,麻烦问个遥控器通道的问题,F450的将来接云台控制是否要占用遥控器的通道,要占用几个? 另外数传是否会占用遥控器的通道?

接收器上的S-BUS是什么东东,干什么样用的?

原谅小白一只,谢谢。

网友C:
云台二轴,占两个通道,数传不占通道,接收器这个不懂,和你-样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云台二轴,占两个通道,数传不占通道,接收器这个不懂,和你-样新手。

非常感谢,比我强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是f450机架,apm2.6飞控,突然迷上fpv,我想咨询:1、整套配齐需要图传、雪花显示屏,摄像头、os ...

如果屏幕的图传接收和发射都是同5.8或2.4的就可以,只需要拔相同频就行了,电流计,gps要,如果要飞远的最好加放大器或者433增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是f450机架,apm2.6飞控,突然迷上fpv,我想咨询:1、整套配齐需要图传、雪花显示屏,摄像头、os ...

屏幕的接收和发射是同频5.8或2.4的就可以,拔动同频码就行了标有1234的,电流计和gps有吗

网友:
玩APM不懂看泡泡的视频,不过这个真的不是太好调!

网友E:
我也是新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为什么我450飞的很稳,但是高度却很难控制,尤其是离开地面一米以后,基本上不能保持在同一高度,是技术问题还是设备问题?看过很多视频都飞的很稳啊,不知道我的为什么就不行了。
配置:QQ飞控;朗宇A2212;天行者40格式3S2200;5块一对的彩桨;天7;仿450机架50块的那种

网友:
我用的朗宇A2212,飞的时候电机线就断了,导致炸鸡,有人说该换个电机,他推荐x2212,你觉得怎么样?你有没推荐的呢。电调是好盈铂金30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新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为什么我450飞的很稳,但是高度却很难控制,尤其是离开地面一米以后,基本 ...

QQ飞控很难飞稳,只能不停调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QQ飞控很难飞稳,只能不停调油门

那其他飞控呢?是不是可以保持高度?在没有GPS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新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为什么我450飞的很稳,但是高度却很难控制,尤其是离开地面一米以后,基本 ...

视频里飞得很稳多半是因为开启了定高或者定点模式,自稳模式下是需要手动操控的,所以对比下来就没那么稳

网友(2015-10-30):
同是天九,不过我是550四轴,赞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入魔,用的D10控。APM2.6的飞控,正在组装第一架自己的F450,用的收来的架子和电机电调。架子不是原 ...

这是相对jr控对每个通道的标示,一般遥控器都是1副2升3油4方,所以你这个表示找个控的说明书一看就知道了,哪个名称代表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相对jr控对每个通道的标示,一般遥控器都是1副2升3油4方,所以你这个表示找个控的说明书一看就知道了 ...

回答错误,没有仔细看

网友:
楼主你好,问下,我用的12a电调带bec 5v 1a输出的,如果用这个5v 1a供电,是不是电调达不到12a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入魔,用的D10控。APM2.6的飞控,正在组装第一架自己的F450,用的收来的架子和电机电调。架子不是原 ...

多旋翼为何不用油门回中的?

网友:
楼主at9好用吗?我准备出了换天地飞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