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的旋钮一个不太好了,想换一个,不知道旋钮叫什么

楼主(2015-02-07):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水一下{:1_6

网友B:
电位器,也叫可变电阻器。有三个引脚,两个是电阻器的两端,一个是中间的抽头。先拆开遥控看看现在的是多少欧姆的,一般都是5k或者10k的。由于电位器只是给单片机提供比例电压,所以阻值并不需要一摸一样,当然一样是最好。另外要考虑尺寸是否合适,外面的旋钮能否匹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优先选用精度高的,一般贵一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