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用GPS导航板接超声波测距模块的方法

楼主(2015-02-07):
本文的核心内容来自于一篇“mwc se v2加超声波_笔记20131007”(作者“飞天猪”)的文章,在此先致谢。

“飞天猪”的这篇文章在网络上百度不到,我好像也是在一个QQ群里找到的,为了方便大家使用,在这里结合自己的实践,转一下。

一、硬件安装
我用的导航板是CRIUS的I2C-GPS,GPS模块是CRIUS-NEO-6,(当时与飞控板一起买的),
超声模块是网上5元钱一块的HC-SR04。
导航板自己加焊了针脚,方便接超声波模块和上载程序。
硬件连接图

超声波模块用支架装在底板侧面

GPS模块装在飞控上面,I2C导航板装在上层板下面。

二、导航板软件  I2C_GPS_NAV_v2_2
config.h文件中修改下列代码,打开SONAR支持
#define SONAR                                                        // USE Sonar
因为这里我们使用的SR-04模块是乒乓脉冲方式,下面改为
#define PINGPONG
//#define MAXBOTIX_PWM                                //PWM output mode sonar

上载到导航板。

飞天猪的原文中还对I2C_GPS_NAV_v2_2文件进行了修改,但我发现这样改后测距反而不准了,其实不用改。

三、飞控软件 MWC2.3
代码修改
1、config.h文件,打开I2C_GPS和I2C_GPS_SONAR的设置
  #define I2C_GPS
    // If your I2C GPS board has Sonar support enabled
  #define I2C_GPS_SONAR

2、IMU.cpp 文件,增加逻辑:当超声波读数低于3米时,代替气压计读数
  uint16_tcurrentT = micros();
  uint16_tdTime;
  static int32_t tmpEstAlt = 0; //in cm 用于替换原气压高度的LPF运算,方便与超声波读数切换

  dTime =currentT - previousT;
  if(dTime < UPDATE_INTERVAL) return 0;
previousT = currentT;

if(calibratingB > 0) {
   logBaroGroundPressureSum = log(baroPressureSum);
   baroGroundTemperatureScale = (baroTemperature + 27315) *  29.271267f;
    calibratingB--;
  }

  //baroGroundPressureSum is not supposed to be 0 here 气压地面压力和不应为0
  BaroAlt= ( logBaroGroundPressureSum - log(baroPressureSum) ) *baroGroundTemperatureScale;

  // 用tmpEstAlt变量替换原alt.EstAlt变量进行气压高度低通滤波
tmpEstAlt = (tmpEstAlt * 6 + BaroAlt * 2) >> 3; //additional LPF to reduce baro noise (faster by 30 μs)

  //在这里给alt.EstAlt赋值
if(sonarAlt>0 && sonarAlt<300 ) {
         alt.EstAlt = sonarAlt; //来自声呐的值
  }
  else {
         alt.EstAlt = tmpEstAlt; //来自气压计的值
  }

  #if(defined(VARIOMETER) && (VARIOMETER != 2)) ||!defined(SUPPRESS_BARO_ALTHOLD)

以上红字是修改部分或增加部分

上载到飞控板

四、GUI
用GUI查看,只要超声测出的高度小于3米,就使用超声波模块的高度,一条直线。

五、试飞
很遗憾,我试飞失败了。
拿手里,离地一米左右,高度显示准确,但只要一推油门,高度马上就乱了,一直在0.3米左右乱跳,个人感觉是电机和桨的声音干扰了超声测距。
没再继续研究,以失败告终,希望有兴趣者能找出真正的问题并成功。

原作者“飞天猪”试飞成功了,有视频,他使用的也是HC-SR04模块
http://video.baomihua.com/37784322/33935638

I2C导航板的使用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2677

网友:
顶贴!这个一直没有比较好的程序应对HC-SR04。见过许多人改程序。也有几个弄的定高很好的。

网友:
感谢楼主把方法奉献出来和大家,希望  Mwc飞控更強大。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我的MWC代码里面没找到i2c GPS SONAR,这个是不支持i2c声呐??我的里面有#define tinygps SONAR 应该不一样吧?如果方便的话 麻烦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改好的MWC代码 963786615@qq.com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我的MWC代码里面没找到i2c GPS SONAR,这个是不支持i2c声呐??我的里面有#define tinygps S ...

你那个是MWC2.2,我这个是MWC2.3

网友:
感谢你分享出来 我正在研究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是MWC2.2,我这个是MWC2.3

额刚才我在淘宝逛了一圈没看到2.3....请教大神2.3硬件上面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是MWC2.2,我这个是MWC2.3

如果是代码上面改进 还是麻烦您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刚才我在淘宝逛了一圈没看到2.3....请教大神2.3硬件上面有什么变化?

看来你给版本号绕晕了。
MWC软件,比较常用的是Ver2.2、Ver2.3,简称MWC2.2、MWC2.3。
MWC硬件,就是飞控板,目前淘宝上主要有CRIUS MWC SE V2.0、CRIUS SE V2.5、MWC SE V2.5,等等,以前还有 Lite、AIOP等版本。
我这里的MWC2.3是指软件。
建议多潜潜水,翻翻以前的帖子。
因为代码改的不多,改起来很容易,所以没必要分享改好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给版本号绕晕了。MWC软件,比较常用的是Ver2.2、Ver2.3,简称MWC2.2、MWC2.3。
MWC硬件,就是飞 ...

噢噢,明白了谢谢

网友:
正在搞这个。学习

网友(2015-03-13):
谢谢楼主!!我刚才好像成功了。。。在低空的时候定高效果比之前用气压计的好,具体参数有没有收到影响还要加上数传后在线看Alt才知道~~

网友C:
超声波经常掉高度是怎么回事。。在0.5米一下非常稳定,到了1米就有小范围的波荡,但是经常会掉到0左右甚至是负值。。lz有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经常掉高度是怎么回事。。在0.5米一下非常稳定,到了1米就有小范围的波荡,但是经常会掉到0左右甚至 ...

我没有遇到过。我的问题是超声受噪声干扰,不管飞多高,高度就是只有0.2m左右。
你的问题我感觉是超声测距失败,高度改为气压值,出现了负值(超声测距不会有负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遇到过。我的问题是超声受噪声干扰,不管飞多高,高度就是只有0.2m左右。
你的问题我感觉是超声测 ...

我比较奇怪的是在1米的距离超声都会出现负值。。虽然只是骤低地震荡了一下。。。但是在1m的时候经常出现。。而且我摇晃机身的时候频率要增加一些

网友D:
最新的代码 code g oogle 早就被墙了,楼主放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的代码 code g oogle 早就被墙了,楼主放出来吧

google早就墙了,建议找个MWC的QQ群加一下,主要的代码都有。

网友:
用你的办法试了,出现两个问题,无法解锁,高度依然很乱,貌似声呐没起作用

网友E(2015-05-19):
我在做I2C GPS+声呐 导航板时,用的程序是:I2C_GPS_NAV_v2_2,在编译时遇到下列错误,请有经验的成功人士给予帮助解惑!!!

I2C_GPS_NAV_v2_2.ino:1414:1: error: 'prog_char' does not name a type
I2C_GPS_NAV_v2_2.ino:1448:1: error: 'prog_char' does not name a type
I2C_GPS_NAV_v2_2.ino: In function 'void GPS_SerialInit()':
I2C_GPS_NAV_v2_2.ino:1527:40: error: 'UBLOX_SET_BAUDRATE'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I2C_GPS_NAV_v2_2.ino:1540:36: error: 'UBLOX_INIT'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编译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做I2C GPS+声呐 导航板时,用的程序是:I2C_GPS_NAV_v2_2,在编译时遇到下列错误,请有经验的成功人士 ...

不是很懂,感觉是arduino的版本低了

网友F:
吧主  请问你对WMC源程序使如何学习贯通的啊,我也想研究一下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吧主  请问你对WMC源程序使如何学习贯通的啊,我也想研究一下源程序。

我对MWC源程序没研究,只是根据网上的介绍修改。因为有C语言基础,所以对程序的改动能看得懂它的用意。
想研究源程序,最好去AMOBBS,这个论坛基本没人在研究源程序

网友(2015-08-29):
引用 网友E:
我在做I2C GPS+声呐 导航板时,用的程序是:I2C_GPS_NAV_v2_2,在编译时遇到下列错误,请有经验的成功人士 ...

我把prog_char 改成了const char,编译过了,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做I2C GPS+声呐 导航板时,用的程序是:I2C_GPS_NAV_v2_2,在编译时遇到下列错误,请有经验的成功人士 ...

我最近在看导航板的代码,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好像2.1和2.2两个版本中关于Ublox那块的代码不一样,2.1的就可以正常上传,不知道亲最后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

网友G(2015-10-01):
I2C_GPS_NAV_v2_2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固件共享一下,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I2C_GPS_NAV_v2_2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固件共享一下,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http://pan.baidu.com/s/1qWBrNiO
I2C_GPS_NAV_v2_2
附:GPS设置说明

网友:
我400块钱的maxsonar超声波一样被电机干扰…

网友(2016-02-03):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给版本号绕晕了。
MWC软件,比较常用的是Ver2.2、Ver2.3,简称MWC2.2、MWC2.3。
MWC硬件,就是飞 ...

MWC版本是比较乱

网友(2016-07-05):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qWBrNiO
I2C_GPS_NAV_v2_2
附:GPS设置说明

楼主你好,我这边下载你的GPS导航板固件,验证不通过。要怎么解决。

In file included from C:\Users\鏉╘Desktop\I2C_GPS_NAV_v2_2 (1)\I2C_GPS_NAV_v2_2\I2C_GPS_NAV_v2_2.ino:28:0:

PIDCtrl.h:87: error: 'constexpr' needed for in-class initialization of static data member 'const float PIDCtrl::_filter' of non-integral type [-fpermissive]

  static const float _filter = 7.9577e-3; // Set to  "1 / ( 2 * PI * f_cut )";

                               ^

I2C_GPS_NAV_v2_2:1240: error: 'prog_char' does not name a type

C:\Users\鏉╘Desktop\I2C_GPS_NAV_v2_2 (1)\I2C_GPS_NAV_v2_2\I2C_GPS_NAV_v2_2.ino: In function 'void GPS_SerialInit()':

I2C_GPS_NAV_v2_2:1281: error: 'UBLOX_INIT'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C:\Users\鏉╘Desktop\I2C_GPS_NAV_v2_2 (1)\I2C_GPS_NAV_v2_2\I2C_GPS_NAV_v2_2.ino: In function 'void __vector_4()':

C:\Users\鏉╘Desktop\I2C_GPS_NAV_v2_2 (1)\I2C_GPS_NAV_v2_2\I2C_GPS_NAV_v2_2.ino:1360:33: warning: integer overflow in expression [-Woverflow]

exit status 1
'constexpr' needed for in-class initialization of static data member 'const float PIDCtrl::_filter' of non-integral type [-fpermis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