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到手,大家来考试了。

楼主(2015-02-07):
全球塞斯纳飞行视频,视频来自网络。

机机刚刚到手,感觉蛮大的一架,就其飞机个头和重量而言,个人觉得可以定为50级或60级飞机,可能是厂商考虑这架飞机40级甲醇发动机就能飞,所以定为40级。其实能飞与好飞,完全是两个概念,特别是如有人还想用它做些特技动作的话。
现在考试了,油改电,就下面这架飞机大家提自己觉得的配置:
电机、KV值、电调、电池、桨。

电动固定翼技术论坛,看其是否是电动高手,除了飞得好,很多高手还可以根据一架飞机的数据,马上就能报出大致配置来。

飞机参数:
全球:SKY LINK 40(最经典的塞斯纳像真机)
翼 展: 66 in / 1680 mm
机翼面积: 590 sq in / 38.1 sq dm
飞行重量: 6.6 lbs / 3000 g
全 长: 51 in / 1300 mm
所需引擎: 2冲程 0.4-0.5引擎
4冲程 0.52-0.7引擎(另购)
所需遥控: 5频道 / 7伺服(另购) 带襟翼

网友:
多少钱买的我也有个50级发动机

网友A:
这个算70E吧,可配双天5060或同级电机,KV355左右,6S  3300左右电,配16*10或16*12的桨都可以,  电调最好用100A的

网友:
轻木机啊

网友B:
我觉得装电的下来没那么重,关键你空机多重和你想不想推重比到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70E吧,可配双天5060或同级电机,KV355左右,6S  3300左右电,配16*10或16*12的桨都可以,  电调最好 ...

嗯,很好,这位朋友提出的是用5060电机,配6S的方法,非常好!大家再继续提出自己的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很好,这位朋友提出的是用5060电机,配6S的方法,非常好!大家再继续提出自己的观点。

这是70E的标准配置,拉力有4点多公斤,足够了,飞行时间在7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装电的下来没那么重,关键你空机多重和你想不想推重比到1。。

推重比肯定是大于1,比较好飞。一般电动和油动配下来,重量差得不是很多,很接近,电动的电池还是比较重的,仅5S5000毫安的电池,就要将近500克了,所以用商家的参数,应该不会差多少。

网友:
就是不知道你的空机重量是多少,配置加上去会不会超重

网友A:
油改电我刚做过一架,有点麻烦,右下拉角度要慢慢试飞调整,塞斯纳飞飞航线问题 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70E的标准配置,拉力有4点多公斤,足够了,飞行时间在7分钟左右

嗯,是的,每一种级别的飞机,都有与之相适应的配置,比如这位朋友70级的配置,另外,还是其他的850克飞机、1.2公斤(25级)、30级、50级、90级等等,这些都是自己平常日常实践记入下来的配置,这个对我们玩电动的一族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和经验,电动配置,直接牵涉到你的飞机飞行成败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改电我刚做过一架,有点麻烦,右下拉角度要慢慢试飞调整,塞斯纳飞飞航线问题 应该不大

是这架全球的吗?像真机最大的缺点就是有些太像真,特别是关于上迎角,如上迎角很大,这个飞机会很难设,怎么飞都会有别扭,我的方法是改动,消除或减小上迎角,使得飞机“听话”,好飞。当然,有的厂商飞机就设计得非常正,各个因素早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比如京商的,他们的像真机,基本上没有抬头的问题,我们也比较放心,所以我一般找大点厂商的产品,相对比较安全,小厂,小批量的,有的飞机很便宜,但可能会装机困难,飞行更困难,所以尽量不碰,至少不去第一个碰。
另外,我们就暂定这架飞机的起飞重量在3000-3100克左右,进行配置,因为以后可能还要带航拍设备上去。也不光是飞航线,至少是和视频里类似的基本动作。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C:
这架塞斯纳像真机以径改变了翼型是双凸型,加大了平尾和垂直活动翼面,电机可用双天5060,KV450,17*8桨这样舵效比较好,3600ma,35c,6s电池,飞行时间3--5分钟,我现在有一副机翼是对称翼形,就想把它做成塞斯纳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塞斯纳像真机以径改变了翼型是双凸型,加大了平尾和垂直活动翼面,电机可用双天5060,KV450,17*8桨这样 ...

你提到的这个配置也不错,和前面一位朋友接近,但不一样。关于电池,我正在5S和6S之间纠结,容量估计会选择5000毫安的,这样可以多飞一会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提到的这个配置也不错,和前面一位朋友接近,但不一样。关于电池,我正在5S和6S之间纠结,容 ...

是的5000ma是可以一会,但是对于3D来说它太重了,我飞的F3A用的就是5000ma的,机身是玻璃钢,起飞重量4.5公斤,17*8的桨,拉力在1: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5000ma是可以一会,但是对于3D来说它太重了,我飞的F3A用的就是5000ma的,机身是玻璃钢,起飞重量4.5 ...

呵呵,除了吊机,其他的,5000毫安估计还能凑合凑合,那就当它3A飞。另外,机翼改为双凸,估计倒飞性能也应该不错的,如果想侧飞,动力一定要配得足。

网友D:
我飞过此机,油动,装三叶46或52发动机,起飞重量2800克. 空机我记得大概也就1300克左右,  好飞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毕竟是上单翼教练机吗!3D动作是不行的!!
改电的话,我觉得起飞重量不会超油机的,也就会是2500克左右吧.浆12*7就行了吧.   有人说17*8是不是太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飞过此机,油动,装三叶46或52发动机,起飞重量2800克. 空机我记得大概也就1300克左右,  好飞只能做一些简单 ...

如果是这个重量的话,那就太好了,我在考虑是否可以用双天的5050电机,710KV或610KV,5S5000毫安电池,80A电调,13x6.5或14x7APC桨。昨天我是考虑用5060电机的,为什么现在有改变想法呢?因为5060电机的KV值普遍比较低,最高470KV,如选用5060电机,就必须要上6S5000毫安(费用上去了),重量也上去点。由于据这位模友介绍,估计飞机起飞重量在2500克至3000克,那这个重量正好落在5050电机的适用范围,所以可以考虑用5050。另外,这个飞机由于是上单翼,机身比较宽大,那么风阻就大,和我们平时玩的竞速机不同,不知把风阻这点也考虑进去,5050电机是否适合。我要求达到的性能,至少可以做一些F3A动作,比如在空中画一个大圆(必须是大圆),礼帽,古巴八字等动作。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我目前考虑的想法对不对?
动力的选择,可以说是一架飞机的灵魂,所以一定要慎重,考虑得详细周全一些。这里是电动技术论坛,有这么多高手帮忙出主意,是我的幸运,谢谢大家!

网上的电机参数表:
http://cn.dualsky.com/motor/EAseries.shtml

网友E:
这飞机想做特技,别逗了,休闲飞可以,喜欢动静大的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想做特技,别逗了,休闲飞可以,喜欢动静大的不适合

飞机的升降舵和方向舵都有改进,都有增大,这就意味着这个飞机有做动作的可能性,1楼的视频里还有侧飞。不说其他的,至少可以做些视频中的各个动作,这个已经毋庸置疑了,不仅仅是只能飞飞航线,人家厂商都上视频了,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动力。

网友F:
这视频是官网的吧?塞斯纳是一款多数人喜欢的机型,飞行有种特别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视频是官网的吧?塞斯纳是一款多数人喜欢的机型,飞行有种特别的感觉

是的,是官网的,所以特别有说服力,这个视频我看好多遍,它这个动力不小的。

楼主:
这个塞斯纳不管电的油的飞过的朋友说一下,桨用到多大,先把桨定下下来,就可推断定电机和KV值,以及电池S数,这样进行倒推计算。桨太大,会不会打桨,毕竟这个是像真机,不是3D机,桨不可能太大,桨的设置是有限的。

网友G:
我来补充吧!!!此机不可以用超过15寸桨    桨尺寸太大了   15寸就到地了会打地   我那15寸 桨也偏大  飞机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补充吧!!!此机不可以用超过15寸桨    桨尺寸太大了   15寸就到地了会打地   我那15寸 桨也偏大  飞 ...

是的,所以我要先定桨,才能决定电机。

现在有3种配置在考虑:
1、5050电机 710KV 5S5000毫安 80A电调 13x6.5APC
2、5050电机 610KV 5S5000毫安 80A电调 14x7APC
3、5060电机 470KV 6S5000毫安 80A电调 14x7APC-14x8木桨

用6S的话,改动功夫比较大,飞机电池舱的结构要做大的变动,要重新设计。而且本来用一个舵机控制方向舵和前轮,估计要用2个舵机(前轮单独一个舵机,前置到防护墙处)进行混控设置(腾出地方放电池),又要多占据一个通道。

网友H:
大家考虑的太全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家考虑的太全面了吧

当然要考虑得相当全面,这个就跟设计一架飞机一个道理。再说了,这几个配置每套动辄都是一千多,又不是几十块可以搞定的东西,配置用得不理想,又不能退不能换的,当然要深思熟虑咾

网友:
都是高手中的高高手,学习了!

网友:
重心调好就基本没什么问题,飘飘机

网友:
这个飞机改电没那么麻烦,我飞过,空机重量在1200克左右,上朗宇2820配13寸浆4s飞,起飞重量在2200克左右,不信你可以先称下空机重量,在去淘宝看看朗宇2820电机和4s2600花牌电池的重量,在加个电调的重量就明白了,电机电调电池加一起顶多1000克了,而2820 配13寸浆拉力起码2500克,拉力比早就过1,所以完全足够,你不能那油机的起飞重量来衡量电机的起飞重量,很多人说要用6s电估计就是看到你那个起飞重量3000克的原因吧

网友:
刚才帮你看了一下,2820电机140克,花牌evo4s2600电池300克,好盈80a电调82克,你认为起飞重量能有多大,2000克顶多了吧,你再去看看朗宇2820kv920配13寸浆有多大的拉力,这还不够飞吗?真不知道那些推荐双天5050的是咋想的

网友:
看到这技术,我这想说,操

楼主:
飞机先装好了前后起落架,通过对起落架的高度来倒推这个桨,这个比较靠谱。装好后,用几个桨量了下,15寸基本不考虑,桨打到地上了。14寸也快差不多要打地了,稍微没降好,就打桨,从离地高度来看,13寸桨是比较合适的,最常见的就是APC 13x6.5(当然在实地测试时,还会同时用APC 14x7上去测)。接下去就是换算,这个飞机机体比较大,风阻也大,用5S相对比较适中(在相同的功率下,升高电压,可以降低电流),那么就再用这个5S,13寸桨,来换算,定电机。暂定用5050 610KV和5050 710KV,准备两个电机都装,都测,要测最大电流、最大拉力等,和空中的表现。

网友:
当时为什么会买这架飞机呢

网友:
你这套设备要考虑以后升级用的话还是比较难配,高KV配小桨速度就快,看你是想练习3A动作

网友:
很有同感,网上见过塞机吊机的,83年我自制塞斯纳参加过P3A比赛成绩还可以。该机型着落很爽气,将翼载荷控制在85克以下就十分理想,祝你成功!

网友:
双天4250kv560,15寸*6的桨,6s电估计比较暴力

网友I:
看了下回帖,最大13寸。。。那楼上作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下回帖,最大13寸。。。那楼上作废。。。

经过对起落架的调整,现在最大用到14寸桨,就是只差一点就碰地,降落时必须非常非常温柔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对起落架的调整,现在最大用到14寸桨,就是只差一点就碰地,降落时必须非常非常温柔

换大轮子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