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和NAZA M LITE 有缘分在一起吗???

楼主(2015-02-07):
最近AT9也更新好几次了,我看置顶贴中有AT10和APM飞控的设定介绍。于是我就想向乐迪厂家和模友们建议下:能提供AT9和 NAZA LITE 这样入门的飞控设定教程吗?
毕竟AT9的销量也挺大的,而且还有专门的多旋翼设定界面,最近 NAZA LITE也挺火的,所以我
就有这样的想法。大家觉得我这个建议好不好??

网友:
AT9和LITE  我也这么搭配, 设置很简单啊。 你遥控选成多旋翼模式, 其他的根据飞控说明书就可以设置好了

楼主:
还是常规的设置方法吗?我今天试了下,有几点不太明白。改天请教下你,行不?

网友:
可以一起效果也不错!

楼主(2015-03-23):
这么久了都没有高手能出个调试教程什么的吗?期待哦……

网友A:
支持厂家出乐迪AT9与大疆LITE飞控和V2的链接设置方法

网友B(2015-08-14):
您好!
非常感谢大家使用乐迪产品。
泡泡老师有做过一些AT9搭配DJI系列产品的使用教程的呢,官方论坛之前也有上传的哦

设置乐迪AT9NAZA-M-V2-LITE飞控

祝爽飞~~

网友:
卖家不能什么飞控都出视频吧,现在的视频都是模友自己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非常感谢大家使用乐迪产品。
泡泡老师有做过一些AT9搭配DJI系列产品的使用教程的呢,官方论坛 ...

谢谢您 我好好看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我好好看看去

好的,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厂家出乐迪AT9与大疆LITE飞控和V2的链接设置方法

设置乐迪AT9NAZA-M-V2-LITE飞控

网友:
请问如何判断刚买的at9是正品新货呢?

网友C:
at9最新的版本应该是哪一版?为什么我刚刚买来的是1.1.5的?是不是被人给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9最新的版本应该是哪一版?为什么我刚刚买来的是1.1.5的?是不是被人给骗了?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我们出厂的版本就是测试最稳定版本1.1.5的哦,其他的升级固件目前均为测试版本的,都是有新增一些功能的,模友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论坛乐迪专区版块,官方网站或者官方群自己下载升级的呢,也有些经销商自己在卖出之前因模友需要将AT9升级为最新版本再卖出的哦。
出厂统一都是1.1.5,不是被骗了呢。
祝顺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
非常感谢大家使用乐迪产品。
泡泡老师有做过一些AT9搭配DJI系列产品的使用教程的呢,官方论坛 ...

你好 我最近组装了一个F450用的AT9 在电脑设置上有个问题 A E R这三个通道 在电脑显示的行程量的线上 不在中心位置 而且拨动遥控器推杆 滑块也只在半边滑动 我也试过用舵机行程量和遥控器校准的设置 都没有用 麻烦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最近组装了一个F450用的AT9 在电脑设置上有个问题 A E R这三个通道 在电脑显示的行程量的线上 不 ...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飞控呢。您也可以咨询我们售后MM qq:2853979638,或者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更加及时有效的帮您解决问题的哦。
祝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