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或车里为6个精灵2电池充电

楼主(2015-02-07):
之前在TB上买了12v电源模块自制了些精灵2充电器,同时给手头的多个电池充电。家里用30A电源,比原装速度稍快。详细请查阅下面连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889&extra=
半年前从北 京转战上海,终于不用摇号就能买车了,为了在车上更加方便充电,做了简单改进,用于车载充电。
目前最多一次可以给6个精灵2电池充电。同时充电最大27A。
找了个亚克力板,用3m胶贴贴在亚克力上,一个XT60做电源输入,通过并充板分给6个电源模块。改造很简单,其实主要对车进行以下调整
一个大电流点烟器插头,1.5米线缆,30A保险丝,用于车辆取电给到充电模块
原装点烟器插孔只有10A,TB点烟器总成,找了个30A的,直接从电瓶取点,ACC控制一个继电器,熄火自动断电。给后排上用开孔器开了1个30mm的空,镶嵌进去。
现在电源模块可以在家或车上直接给6个电池进行充电,很方便。之前考虑过打开机器开从电瓶取电,觉得太麻烦,而且后排增加个点烟器插孔,不充电的时候可以给逆变器功能,一举多得。

网友:
赞一个。个人还是喜欢带**的外场电池,不从车取电。。。

网友A:
那么小的开关电源是 多少a多少v的??

网友:
好东东  电源模块好小

网友B:
没那么多精灵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开关电源是 多少a多少v的??

其实不小,两个模块和一个电池差不多大,30v以内输入,最大12A,自带风扇散热,风扇拿掉了,因为精灵2电池5A内,模块不需要主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多精灵2啊

正好有6个电池,一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小,两个模块和一个电池差不多大,30v以内输入,最大12A,自带风扇散热,风扇拿掉了,因为精灵2电 ...

在哪买的?求连接,我看到的都是 12v5a的 开关电源  差不多大小的

网友C:
不錯!總電流27a有點大!
車輛要一直發動著!不然很快車子的電瓶會給吸乾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錯!總電流27a有點大!
車輛要一直發動著!不然很快車子的電瓶會給吸乾阿!

哈哈,是的,主要考虑如果路途远可以中途充电或是在外玩一天的准备,哈

网友D:
感谢lz分享,我就是按照lz的帖子买的电源模块,真是好东西,小巧,做工也不错;
你电源模块上面的显示电压和电流的东西好炫呀,能说下怎么弄的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錯!總電流27a有點大!
車輛要一直發動著!不然很快車子的電瓶會給吸乾阿!

是啊,原车45AH,计划给后面放一个100AH的电瓶,然后用电瓶隔离器。

楼主(2015-03-25):
引用 网友D:
感谢lz分享,我就是按照lz的帖子买的电源模块,真是好东西,小巧,做工也不错;
你电源模块上面的显示 ...

买一个电压电流表,三线20A的,按照说明焊接就行啦

网友E:
当心电瓶亏电,给你撂半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心电瓶亏电,给你撂半道上

呵呵,放心吧,只有启动的时候才充电,不会熄火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