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上电后一直嘀嘀嘀,行程设置也不能设,一接上就嘀嘀嘀

楼主(2015-02-07):
su27两个舵机分别接到接收机的副翼和升降通道的时候,电调没有连电机,上电后发现遥控器副翼摇杆只能控制一边,而另一边竟然被油门摇杆控制了,之后接上电机就一直急促的嘀嘀嘀,想重新设置行程也不能,因为油门打到最大然后电调一通电,电机就一直嘀嘀嘀。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神们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电调的线插反了

网友A:
就是说信号线与地线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信号线与地线插反了

我确定没有反,还是谢谢你提供意见

网友B:
明显是遥控通道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遥控通道不对了。。

谢谢,找到问题了,真的是通道模式没有设置好,换了一个机型,应该重新选一下模式的。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