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求助】naza lite 不能解锁。

楼主(2015-02-07):
配置描述:
我使用的是华科尔的DEVO 7E,刷了Gale的固件。

飞250,电机银燕mt1806,电调 乐天 10A。

遥控接收机用的 AR6100e。

问题描述:
我直接接收机连电调电机,正常,好使。(说明【电调】【电机】和【接收机】的输出没问题,也校准油门行程了)
在naza软件里面看,各个通道摇杆晃动正常。

然后,正常上电,led正常显示,用四种解锁方式都解锁无效。

我感觉是摇杆行程的参数太小?是吗?

如图:四种解锁方式的遥感参数截图。

网友A:
E通道自始至终不到底,,,, 校准吧~~遥控器和飞控都校

网友:
要校准遥控行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通道自始至终不到底,,,, 校准吧~~遥控器和飞控都校

就是说,行程太小是吗?一般正常多少才能解锁?

我记得好像得+-1000或者900多是吗?

楼主:
一般解锁得行程是多少?这个gale的固件行程设置很麻烦,还没掌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解锁得行程是多少?这个gale的固件行程设置很麻烦,还没掌握。。。

正常行程范围是+-1000,偏差个15,20不影响解锁,但是差太远就不行了。检查下遥控器上SERVER行程能不能到100%,如果到不了,检查是否动用了微调,把微调都归中,再检查是否打开了大小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解锁得行程是多少?这个gale的固件行程设置很麻烦,还没掌握。。。

看看naza的说明书去………………

网友(2015-10-09):
我的也这个问题,飞控和你的不一样,但是问题一样的553269555,交流下

网友:
遥控器要校一下的!偏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