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无法解锁

楼主(2015-02-07):
我的cc3d按照泡泡大侠的视频都设置好了,到解锁的部分老是解锁不了,摇杆设置也是校准好了的,按照解锁的方式操作并没有提示音和指示灯也没有快闪,是哪里设置不好,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油门微调调低点试试

网友:
这个原因不好找,记得前一次解不了锁就直接重新校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cc3d飞控很折磨人啊,我是这样解决的,向导调试完后,遥控设置长期解锁,之后看飞控灯闪的频率要是成功了,就断掉连接线,之后在插上设置roll解锁保存ok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按他的设置方向杆解锁,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后来换了个地面站软件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重新设定解决。cc3d很磨人的,不像dji的商用控,妥妥的搞定

网友A:
把连接线拔了,试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连接线拔了,试试解锁。

可以了,但是马达转速不一样,有的马达转着就不转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了,但是马达转速不一样,有的马达转着就不转了,是怎么回事

CC3D设置里面电调输出设置再做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设置里面电调输出设置再做一遍

我是用450机架做的四轴,我听别人说cc3d做的四轴不能超过350,超过就会有的马达不会转,是不是真的

网友:
捞分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