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提供的图纸,龙骨做好了

楼主(2015-02-07):
九哥提供的图纸,龙骨做好了!合肥找不到切割的地方!自己买了块三合板手工切,真累!明天包外面,希望顺利,1.2米的,图纸我不会改,有点大!不知道怎么配动力,希望九哥前辈帮忙!

网友A:
广告公司有线锯估计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公司有线锯估计可以帮你

问过了,真心他们不懂怎么搞

网友B:
看着就不对。。。。建议你买一个别人处理的玻璃钢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就不对。。。。建议你买一个别人处理的玻璃钢壳吧

呵呵,自己动手才有满足感嘛!没事慢慢琢磨

网友C:
希望楼主不烂尾。

网友:
入魔首步曲,必须的

网友:
製衣工業區激光切布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不烂尾。

今天抽空装了底板,搞了个前盖,真累

网友:
有成绩……初见成效,

网友D:
我也看着图纸下不了手,图纸怎样打出来呢?年后找厂告公司看看!

网友:
看进度应该不会烂尾

网友E:
不是说了有处错误吗··就是最后尾巴上一块横梁···开槽的地方是错的···那两个小的纵梁应该是平行的···错误就在最后横梁上的两个槽···拆掉把那两个槽往两边匀点让纵梁平行···要不你按图纸切下来的蒙版都会有些不合适·····还有船头三角形的凹陷主要功能是在封口的时候前面好上胶··等全部封好了才最后封那个三角形····你做1.2的话骨架只用一层三合板是不是有点薄了···我做的0.6米都有好几处是双层···还用了不少斜撑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看着图纸下不了手,图纸怎样打出来呢?年后找厂告公司看看!

图纸直接用A3打印机分段打出来然后再拼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了有处错误吗··就是最后尾巴上一块横梁···开槽的地方是错的···那两个小的纵梁应该是平行 ...

谢谢九哥,问题是我昨晚全部用AB胶加固了,应该很难拆吧,我是觉得船底那块板子太薄了,不好装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了有处错误吗··就是最后尾巴上一块横梁···开槽的地方是错的···那两个小的纵梁应该是平行 ...

另外九哥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动力怎么配?艇好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九哥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动力怎么配?艇好大

那你就多加固点斜撑之类的··或者刷环氧+玻璃布····
这大尺寸的动力可是烧钱哦····电动的话看看4074如何···买便宜点的配置至少准备1500大洋··不含控
电机安装的位置不结实的话直接就解体了··呵呵··主纵梁最好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就多加固点斜撑之类的··或者刷环氧+玻璃布····
这大尺寸的动力可是烧钱哦····电动的话看 ...

玻璃布我在淘宝上一直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就多加固点斜撑之类的··或者刷环氧+玻璃布····
这大尺寸的动力可是烧钱哦····电动的话看 ...

有什么问题请教,能加一下我的QQ么?32153959,谢谢

网友(2015-03-22):
我也在做  跟你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