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奇怪现象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的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5-02-07):
新买的500L才装机弄好,配置 K8 陀螺仪  好盈100安 其它都是原厂设备,检查飞机安装上无异样同事两架飞机另一个朋友和我一样没有任何问题!我的机子问题1.3D 百分之65一条线飞机就往右倒。3D 50-60一条线没有问题。检查K8设置也无问题。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请大神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我的QQ 437522005

网友A:
油门调高或者调低点,65%的油门直线刚好是飞机共振点,飞机震动使陀螺仪超过负荷,傻了!

网友B:
2L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避开共振点就是!可以调高或者调低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调高或者调低点,65%的油门直线刚好是飞机共振点,飞机震动使陀螺仪超过负荷,傻了!

不过我朋友85都没有问题同样的配置,同样的飞机一起到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L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避开共振点就是!可以调高或者调低油门!

哦要不高过65要么低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要不高过65要么低过

嗯。是对的!
同样的飞机,装飞机的方式不同,共振点也会不一样!不用纠结这个问题,爽飞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是对的!
同样的飞机,装飞机的方式不同,共振点也会不一样!不用纠结这个问题,爽飞就好!

我就怕高了秒炸

网友C:
共振!

换软地面起飞、或加橡胶脚垫就会好,建议做排震和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振!

换软地面起飞、或加橡胶脚垫就会好,建议做排震和动平衡~

没有用,空中切换65油门就会右倒。无比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贴一定要顶。专业顶贴。

多谢帮顶邹兄。

网友E:
看看各大小齿轮是不是咬合过紧。有的时候齿盘不够圆,恰好又咬合过紧就会产生震动,我以前的450就是这样,往后倒,调整完齿轮间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各大小齿轮是不是咬合过紧。有的时候齿盘不够圆,恰好又咬合过紧就会产生震动,我以前的450就是这样, ...

齿轮都是固定的

网友F:
既然都用K8了 看下震动频谱  是不是65的油门因为震动引起的问题
或者拆桨后直接65的油门地面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都用K8了 看下震动频谱  是不是65的油门因为震动引起的问题
或者拆桨后直接65的油门地面测试

好的多谢哦指点

网友:
同样用的是K8,在共振点是机身抖没有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