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池过放问题

楼主(2015-02-07):
我的电池不小心过放了  没鼓包   但是 用a6充到4.2v后 显示每块电芯充入的电量差别很大   显示好像是 40 80 22 80 请问大家电池还有救吗?

楼主:
是我看错了   下边显示的是充入电量的最后两位  虚惊一场

网友A:
偶尔一两次过放,只要没鼓包不一定就坏了。应该立即用小电流缓慢充电补救。

网友B:
能充能放就没事,影响多少有的

楼主(2015-05-11):
引用 网友A:
偶尔一两次过放,只要没鼓包不一定就坏了。应该立即用小电流缓慢充电补救。

谢谢 现在正常用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充能放就没事,影响多少有的

谢谢 现在正常用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