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个晚上的CC3D翻滚教程,请大神指正,喜欢CC3D翻滚的朋友也可以交流下经验

楼主(2015-02-07):
先发配置:
机架:QAV250纯碳版(实际轴距280)
飞控:CC3D+飞控减震
电机:银燕 2204  kv2300
电调:银燕12A
桨:6045
电池:ACE  3S  2200MAH  25C
图传:鹰眼合金600MW
摄像头:SONY  700线150度广角
起飞重量:640g

设置三段开关通道使用三种Bank
Bank1,Bank2,Bank3
模式二就是要用来翻滚的通道
俯仰横滚都选择半自稳模式Rattitude,方向
轴锁定Axislock,油门选择巡航模式CruiseControl

Bank1设置的感度设置,就是翻滚模式的感度

Bank2设置的感度设置,就是姿态模式感度,容易飞点

Bank3设置的感度设置,因为现阶段还用不到手动直接比默认感度再拉低,就是比Bank2还要简单

我的理解是只要切到模式二,俯仰横滚通道打杆超过98%自动切手动模式翻滚,翻滚一周后回杆又变成姿态模式正常飞,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希望大神能够指教下,谢谢!

网友A:
胆子大点 翻吧  半自稳  J就得到达百分之80堕量  就是手动 等他翻滚过来之后  就回中就自稳   可以看看我的 翻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子大点 翻吧  半自稳  J就得到达百分之80堕量  就是手动 等他翻滚过来之后  就回中就自稳   可以看看我的 ...

油门怎么操作?要手动去补偿吗?

网友:
收穿越机啊,有出的联系啊。最好全套到手玩。要出手的速度,快递快停了。451071138

网友:
还是不太敢翻,楼主有没有翻一下试试
提醒一下,还是把碳桨先换下来,这炸了就太贵了,还是塑料桨练习比较好

网友:
我擦,“尿裤”的贴子编的很专业啊,而且排版整洁,好,很好!

网友:
学习了 风太大 不然我也翻了

网友:
有空也照楼主的设置试下,我是用默认参数打手动翻了几次,第一次高度太低直接翻到地上,后来飞得老高再翻,翻一下掉高很多很多

网友:
好像最新的调参软件带默认机型参数基本,有好几种机架可以选择,没有那么麻烦。选择差不多的机型机架重量就OK,如果那么想翻,不如RATA;RATA;RATA,试试

网友B(2015-04-21):
看看我的翻滚参数估计对你有用

网友:
楼主这个配置 求飞行时间

网友:
买了一套装上飞不起

网友:
真心 不会翻滚,因为这个炸机3次了 ,现在你搞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翻滚参数估计对你有用

能发上了看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