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尾巴锁不住,该如何调?

楼主(2015-02-07):
新入的v120d02s,已经调好了倾斜盘拉杆,悬停时不会侧偏了。可尾巴还是会向右偏,请教各位玩家怎样调尾巴?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A:
检查尾传动齿,如果正常。调整锁尾感度!

网友:
缓慢偏转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调整尾舵机拉杆的长度,让尾桨的正螺距更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传动齿,如果正常。调整锁尾感度!

锁尾感度就是陀螺仪感度吗?

网友B:
调感度估计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感度估计调不好。

需要调多少?

楼主:
我调了方向舵微调就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感度就是陀螺仪感度吗?

楼主:
已经是80%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感度就是陀螺仪感度吗?

遥控锁尾感度

楼主:
调到80%了还会偏

网友C:
我的原厂参数,没出现过这个问题,轴传的不应该锁不住啊,上个小视频看看,让机机飞起来看看,我的大炸过一次,换了零件,没事的啊,还有调机,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到80%了还会偏

你猜我调到多少?我调到100了!没有金鱼尾!锁尾扛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原厂参数,没出现过这个问题,轴传的不应该锁不住啊,上个小视频看看,让机机飞起来看看,我的大炸过一 ...

锁尾解决了,但悬停时总是侧偏,怎么调都调不好,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今天小炸了一下,尾巴有些抖了,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解决了,但悬停时总是侧偏,怎么调都调不好,你是怎么解决的?

侧偏的问题不用纠结,小鸡都这样,大机我没有不是很清楚,有模友是吧右边的电调放到左边,稍为心里平衡一点,呵呵,这个不影响的,心理因素,小炸尾巴抖你看看扫没扫伞齿,就是大齿盘上面的那个传动齿。这机很好调,现在我就是觉得动力稍弱了一点,连翻两个会调转厉害,还有就是尾巴有点过于灵活,我是把大小舵量里的RUDD参数调到80%,每个人适应的手感不一样,这个要自己边飞边调。

网友:
悬停侧偏是正常现象,你靠拉杆把机子活生生的掰正了,结果就是锁不住尾,哈哈,你完全是乱来。楼上说的对,悬停侧偏不要纠结,这不是问题。解释一下:因为模型机没有偏振铰,所以没法抵消锁尾桨带来的侧向偏移的力矩,飞机陀螺仪自动增稳,倾斜盘向右倾斜,靠这个侧偏动作来抵消尾桨的侧向力矩。

网友:
机械上没动过的话,就调高转速,调低螺距曲线。
提这种问题一般新手,螺距曲线尽量平稳,不用过分追求正螺距到+10度以上。最低点在-2,最高在8度左右就行了。这样能使飞机好控制。练练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