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情况也是电调缺相么

楼主(2015-02-08):
本人的精灵v+是去年5月份买的,刚买时就遇到一块电调缺相的问题,换了电调就正常工作了。

之后最后一次飞行是在一月初,今天起飞时发现另外一个电机启动不正常。不装桨的情况下启动一瞬间会卡顿一下,之后马上和其他电机保持一致,加油门看起来都正常。但是装上桨之后就出缺相的情况。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或者就是转速很低。。。。而且启动电机后不正常的电调led就不再闪烁了。试了好多次期间有一次装上桨启动卡了两下突然转速正常了,但之后再启动电机一直是不正常的状态。

之前飞行情况一直正常,大概放了一个月没飞,请问这会是什么引起的,,难道又要换电调了吗

网友:
跟你情况差不多,我的是天行者。前一次都没问题,没炸鸡,也没磕碰,下一次就碰鬼

网友A:
得小道消息,新版精灵2电调超标使用,大量用户电调故障。。。。

网友:
接線虛焊!電機、電調損壞都會出現該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小道消息,新版精灵2电调超标使用,大量用户电调故障。。。。

好像精灵2电调是12A的,    新版的确有可能超15A,  电调一样 换固件解决不了问题  , 现在冬天还问题不大, 夏天来后不知道会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