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Pixhawk飞控+D7E,新手攒机之路~~~

楼主(2015-02-08):
接触航模的时间也不短了,以前呢,没有飞行场地,因为上学也没有玩的时间,所以一直是搞些小型飞行器在家里自娱自乐。这次寒假回来一咬牙终于是把计划了百八年的东西付诸实践了~~~不管怎么样反正现在就是开心!!!

先来看看我的飞行小分队
伟力F929+华科尔小瓢虫+华科尔SP(7E刷了给力固件加了伟力高频头通吃三架小JJ

再来看看新弄的S500

详细配置:
XXD 930KV+好赢铂金30A(本来考虑的T-MOTOR的AIR套装,不过后来觉得以后盘式电机才是归宿,而且T-MOTOR坏了后单买太太太太TM贵了!于是上了铂金电调装备刷BL,电机当然就随便选了XXD的了)1047桨
S500机架(考虑到什么时候发达了可以挂云台
Pixhawk飞控一套(听说APM发展到头了???)
3S 5200mah
华科尔RX601接收机+7E
也不知道这一套配的到底很不合理,还请各位给点拨点拨~~
PS:不过我觉得,虽然7E已经改成8通道接近神控了,不过给力固件貌似并不支持自定义混控,这就意味着无法实现6种飞行模式的切换,而只能切换3种,不太好。。。

最后请大家看看布局和走线合理不?

网友A:
PIX和APM哪个好?PIX好用吗?

网友B:
华科尔小瓢虫打算出吗??

网友C:
F550+P2飞控,折腾了好久还没飞起来呢,郁闷的很

网友D:
d7e六种模式妥妥的。

网友E:
这飞控好上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和APM哪个好?PIX好用吗?

APM没用过。。。上手之前听说APM处理器的潜能已经被挖掘完尽了,所以就直接入了PIX

楼主:
引用 网友C:
F550+P2飞控,折腾了好久还没飞起来呢,郁闷的很

什么原因呢?我也折腾了好久,还差点把PIX刷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7e六种模式妥妥的。

是刷的给力固件么?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控好上手吗?

默认PID飞的妥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刷的给力固件么?怎么设置啊

G大跟s大的不一样,因为三段开关的改装方法不一样。先确定你是按照那种方法改的。然后用对应的固件。
至于混控方法,可以在论坛搜。

网友:
引用 网友C:
F550+P2飞控,折腾了好久还没飞起来呢,郁闷的很

怎么会这样呢?P2属于傻瓜飞控,很好飞的啊!我原本装在这个S500机架上的,现在改成330,一样飞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G大跟s大的不一样,因为三段开关的改装方法不一样。先确定你是按照那种方法改的。然后用对应的固件。
至 ...

我是刷的G大的固件,也是按照G大方法改的开关,但是我搜的设置都是把两个开关混控在了一起,貌似G大的固件中混控都是设定好了的啊,不能自定义混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刷的G大的固件,也是按照G大方法改的开关,但是我搜的设置都是把两个开关混控在了一起,貌似G大的固 ...

目前最好的混空应该是deviation的版本,最新的已经支持中文了。但是你的三段开关需要重新焊接。

网友:
这一套下来多少银子呢?S500这套,不算7E遥控器

网友:
电调直接捆在机架上,久了 震动大会把皮磨破掉的, 不过为什么我看很多人都这样为了散热好。反正我的破了

网友:
我也有7E,现在换了研究s大固件,看回复,才知道2个固件的三段开关接法不一样??
   不加旋钮  玩不转云台

网友F:
PIX和APM性能有差别,但价格差别更大,我不相信商家什么32位与8位等等之类的鬼话,无论PIX和APM能真正玩好,其实都一样。关键是玩出好心情。

网友(2015-03-10):
终于看到有详细清单了,这套多少银子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IX和APM性能有差别,但价格差别更大,我不相信商家什么32位与8位等等之类的鬼话,无论PIX和APM能真正玩好 ...

你这看法主观了。pix的32位处理器运算能力不是apm能比的。不说太多,能够直接3m贴在机架上就是个强大表现,32位,这点震动根本无视。apm就不行。。。pix还是双处理器,一个失灵死机还能用辅助的处理器,安全性又秒杀apm。。pix复杂的想操的电源系统也是一大亮点。端口外引方面也更喜欢pix。。当然价格有些过分。这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看法主观了。pix的32位处理器运算能力不是apm能比的。不说太多,能够直接3m贴在机架上就是个强大表现 ...

网友:
PIXhawk支持升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小瓢虫打算出吗??

你有没有节操  人家收藏的你也要人家出   太不像话了   现在人怎么都这样了   论坛越来越不像样了    你不知道君子不夺人所好吗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   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尊重呢   顺便问楼主  d7e卖不卖 你看多少钱合适 合适我就收了

网友(2015-10-25):
我用的是PIXHAWK,M8N,好盈30A,朗宇800kv,1255的桨,天9,5200 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