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冲浪者加个起落架,不手抛,远离切肉片

楼主(2015-02-08):
前几天看帖子有摩友因为手抛飞机,手指头被桨切了看着图片肉疼,虽说冲浪的电机不在后面,但是更有切脸的可能,于是翻出来点破烂和多轴零件做了个简易起落架,后轮是报废野马的不能转向,前轮是飘飘机的,固定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木板托着机身,看似还挺能承重,明天固定好看看效果

网友:
不管怎样 安全第一

网友A:
这机能切,那干脆别玩了

网友:
腰推机不应该会打到手呀?不过装了起落架,可以解决降落挫伤机身的问题,新手可以这么做。

网友:
很安全的飞机了

网友:
冲浪者 确实 降落一次  烂一点……

也该弄个起落架了,现在就是纠结 装了起落架不好装箱子了

网友:
背推。。。还是在上面的。。。这个。。相切都难啊。。。
像飞翼那样的倒是有可能。。。

网友:
冲浪者加APM自动起飞,抛出去后才启动电机,绝对不会被切。

网友B:
楼楼的前起落架哪里买到的呢,碳纤维板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楼的前起落架哪里买到的呢,碳纤维板部分

东西都是手里剩下的零件 废物利用了 ,起落架是好小子1000的   碳纤板是多轴电机座    后轮是就飞机拆的,木板是桐木片  ,你可以自己找点东西做也可以买东西顺便带点

网友C:
图传的天线应该竖直安装而不是朝侧面。

网友:
起落架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的天线应该竖直安装而不是朝侧面。

我记得棒棒天线不是全向,这种发射天线不是应该对着接收的角度 效果更好点吗  ?  好在天线可以转   我在确定下那个方向更适合也可以弄成向上,

网友D:
手抛冲浪者也能切到手?你是倒过来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抛冲浪者也能切到手?你是倒过来抛么?

1 我是正常抛 2 没事瞎折腾3防患于未然 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能切,那干脆别玩了

矮个的扔,把高个的脸切了。

网友:
这机能切,干脆别玩。同意三楼咯。

网友:
和华科尔的一样啊,我的就是华科尔,刚装好

网友E:
做得不错,不过理由太牵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不过理由太牵强了

看来真的要换个理由了 鄙视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真的要换个理由了 鄙视的一塌糊涂

楼主:
仅仅是闲的没事做了个起落架    没想到被大家嘲笑成这样是万万没想到的

网友F:
我支持楼主的行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支持楼主的行动!!!!

谢谢支持

网友:
其实你说装了个起落架就可以了,没必要讲什么理由。有起落架也很不错。

网友G:
可惜那个碳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惜那个碳片了!!

网友:
FPV有起落架反而滑跑太长距离撞路牙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能切,那干脆别玩了

网友:
装个桨保护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