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天地飞7遥控器该怎么设置适用于四轴??

楼主(2015-02-08):
求四轴大神快快出现,配置:机架:山寨450,飞控:cc3d,遥控:天7

网友A:
优酷里找泡泡大师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酷里找泡泡大师的视频

能直接给我一个连接吗?我找过,没找到啊

网友B:
除了正反通道基本不用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直接给我一个连接吗?我找过,没找到啊

也没玩过这个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正反通道基本不用设置

混动什么的呢?

网友C:
这样的设置论坛里多得是,泡泡老师的就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设置论坛里多得是,泡泡老师的就有很多!

前辈,我没有搜索到啊,泡泡老师的论坛视频全删了,能给我一个连接吗?

网友B:
只有三段开关需要混控 ,按帖子设置即可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C7%2B%C8%FD%B6%CE
其他的全部按泡泡老师的教程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三段开关需要混控 ,按帖子设置即可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993&h ...

谢谢前辈。好人

网友D:
450用CC3D够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用CC3D够稳吗

不知道耶,还没开始组装呢,组装好了会发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正反通道基本不用设置

前辈 有个问题哈,电调只需要一个给飞控输出电,那其他电调的正极线需要剪断吗?

网友B:
要看是什么电调,如果是线性输出的比如银燕12A都插上也没事,把正极挑出来也可以,看你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什么电调,如果是线性输出的比如银燕12A都插上也没事,把正极挑出来也可以,看你高兴

中特威30A  需要剪短??还是怎么操作

网友B:
没用过中特威,保险起见还是把其他正极挑出来包好备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913

看不起....
泡泡老师的视频好像都看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中特威,保险起见还是把其他正极挑出来包好备用吧

谢谢你的回答,让新手很豁然开朗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 如果是中特威甲壳虫30AAL30A:输出能力:持续电流30A,短时电流40A(不少于10秒)
电源输入:5.6V——11.1v(2-3节锂电池组)
BEC输出:(线性稳压方式):5V/2A
尺寸:23mm*43mm*6mm
重量:23g

那么全插上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