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发现Inspire1布线上的小缺陷~~~ 如何解决?

楼主(2015-02-08):
当起落架升上去的时候~ 两侧的天线被拉得紧紧的 (非常紧!), 不知道飞久了会不会被铝合金的边缘给割破?!
我尝试过把胶塞打开 里面根本没富裕的长度可抽出!
请问大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还是放置不理会?

网友:
好帅的鸡啊

网友:
的确是个隐患,反正一代就是个试验品,等待小白鼠们的测试完善

网友A:
胶塞的孔不是在中间开的,如果可以旋转,转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
下一版肯定会改进。。。

网友:
你们先尝一尝,等所有问题都解决好了我再来玩

网友:
应该不会断吧  或者多少个起落内不会断

网友:
第一波吃螃蟹的人啊

网友:
第二版叫啥  吾儿?

网友:
LZ很细心,期待DJ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塞的孔不是在中间开的,如果可以旋转,转一下会好很多……

胶孔无法在中间, 因为后面的塑料是分开两格的~

网友:
好漂亮的鸡子啊

网友:
下一代就好啦

网友:
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下次拍的时候一定注意看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50小时返厂的事,是怎么个事,大疆能否给个解释

网友B:
是嘛 飞在空中没发现

网友:
看不到照片。但是,非常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嘛 飞在空中没发现

不需要在飞的时候,用手拿着在1.5米以上就可以收脚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在飞的时候,用手拿着在1.5米以上就可以收脚架了

回头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