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HACK连接双GPS的问题

楼主(2015-02-08):
辅GPS的TX、RX交叉接入PIXHACK的SERIAL4/5接口的TX4、RX4;参数GPS_AUTO_SWIICH、 GPS_TYPE2设值为1。
     1、这样连接和设置是否正确?
      2、辅GPS的工作状态在MissionPlanner哪一个项目查看?以确定辅GPS是否正常工作。
请大家请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2015-09-16):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建议楼主在论坛上搜索双GPS的帖子,自己看看。
啊,忘了,似乎这还是一个沙发呢。。。。。

网友A:
apm固件吗
双gps支持是需要刷pix 的原版固件不是 apm固件
刷了之后才可以设置和实用双gps

原版固件是前提(原版固件似乎貌似好像可能也许只支持4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固件吗
双gps支持是需要刷pix 的原版固件不是 apm固件
刷了之后才可以设置和实用双gps

麻烦不要在这里“混淆视听”你说的那是“光流”吧!
双GPS的设置麻烦仔细看看这里: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 ... gps-compass-modu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不要在这里“混淆视听”你说的那是“光流”吧!
双GPS的设置麻烦仔细看看这里:
http://copter.ard ...

光流?你在逗我吗?
我自己的pix刷了 原版固件 mp里设置开启第二gps  自己玩双gps
说了半天的双gps  你理解到光流?

网友(2015-10-22):
引用 网友B:
麻烦不要在这里“混淆视听”你说的那是“光流”吧!
双GPS的设置麻烦仔细看看这里:
http://copter.ard ...

有中文翻译版的吗?鸟语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翻译的凑合看吧3DR UBLOX GPS +罗盘
连接自动驾驶仪连接到Pixhawk对GPS的6引脚DF13连接器连接到Pixh ...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2016-01-28):
你好,请问要支持双GPS,pix的固件用的是APM还是PX4/P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