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输出的是什么呢?

楼主(2015-02-08):
应该是pwm吧,但开关通道呢,两段或三段开关输出的是什么呢?是不同电压还是不同的占空比?网上似乎没有这类资料,。求大神指导
PS;那种拉烟点火器有没有什么教程一类的,

网友A:
老 标准 接收机——各个通道 **输出——
20毫秒 为周期,高电平宽度 1.520 为“中立点”
的 重复 脉冲信号。。。高电平的宽度 就代表
“舵机的 停留位置”例如——
1.100 毫秒 代表 舵机 最左边
1.900 毫秒 代表 舵机 最右边
———— 开关 通道 也是 一样的 信号————
只不过:执行单元 会把 小于1.700 毫秒 当成 关闭
———————————大于1.800 毫秒 当成 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