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用华科尔DEVO 10遥控设置

楼主(2015-02-08):
我的QAV250用DEVO10遥控原厂固件很好校准和飞行
昨天刷了SUV的固件3.53版的
刷好后,不太会用,在校准CC3D的时候,到了遥控器校准时,摇杆校准不对,校准好后,摇杆位置乱跑,而且油门和副翼只能有半个行程
模式开关只有两档有效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折腾好放弃了,刷回了原厂固件
有用D10刷SUV固件设置QAV250的兄弟请指导下遥控器的设置,谢谢了
QQ40403153

网友:
貌似是开混控了 开混控就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混控里面四个通道我都关闭了,不太懂哦!有设置过250穿越机的朋友分享下方法哦,suv固件功能真的很多

网友:
前4个通道,混控设置一段式,曲线为一对一。第5通道,混控设置三段式,用fmode控制,曲线是固定值。

楼主:
我再刷次看看怎么设置
谢谢LS帮忙

楼主:
第五通道设置了三段开关,可是信号怎么只有两个呢?FMOD 1位2位只有一个起作用,相当于两档开关

网友:
刷SUV我也找不到北,最后还是刷回原厂固件,其实飞250功能也够了,没必要刷。

网友:
我也是D10,准备入250穿越,学习了。。。。

楼主:
我不光飞250,我还飞固定翼,滑翔机,主要想用混控设置蝴蝶刹

楼主:
还要一点,刷固件后,控电电压可以设置高点,我已经废了一块控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五通道设置了三段开关,可是信号怎么只有两个呢?FMOD 1位2位只有一个起作用,相当于两档开关

第5通道的混控选三段式,或多段式,是可以分别设置fmod 0, 1, 2三个位置的不同值的。

理解deviationtx固件的关键在于理解混控,建议到遥控器板块,仔细阅读一遍D10固件的帖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开始也是一头雾水,仔细看完那些帖子后,才明白设置方法,发现deviationtx固件确实很强大,很方便。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D1&_dsign=0afb1860

把m大的这个帖子好好阅读一下,就能明白deviationtx固件的使用方法了。

楼主:
谢谢指定,我要去认真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