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器柜导轨做的机架,目前还没有飞,机架重200克。

楼主(2015-02-08):
新手,买了电机电调遥控接收。目前是可以转动了,但还没有飞控,所以不能飞,300块不带GPS的控有哪些啊,会点编程,本人是做工控的。另外要多大的电池,最好能飞15分钟。这个机器可以带到1000克吗?最好控制在多少克,机架450的。

网友A:
一千三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千三以内

用多大的电池啊?一千三是不是太多了会飞不稳,最主要想飞稳。不想一开始就直接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多大的电池啊?一千三是不是太多了会飞不稳,最主要想飞稳。不想一开始就直接炸啊。

裸机飞正常小于一千,3s二千到三千电池

网友:
pix 或者apm吧。apm 我飞过挺好的。喜欢折腾的话mwc、kk2.0和cc3d也不错.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上pix。既然是折腾就用个好点的折腾。apm理论上和pix是一个师傅的,但确实比apm好不少,我是用apm,原因是预算问题,假设预算够就用pix

楼主:
脚架完成,是的脚架80克,机架200克。

楼主:
不知道这种脚架何不合适,自我感觉很好开度大,降落稳,但我不懂这个,飞机还没有飞上天。

网友:
如果 你想飞行稳定一点调试简单一点  就上  大疆飞控     如果你喜欢自己 研究  就上 APM        你这机器 加电池 估计要 1000克  还想带 1000克升空  就是 2000克    电池   最少  3S  5000毫安   不然 不可能  到  15分钟

楼主:
我说1000克总公,这样飞的稳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1000克总公,这样飞的稳不?

1000克 飞行重量   如果上 3S  2200电池    夏天  勉强能到  10分钟左右 把       冬天肯定不行    想 15分钟 一定  上  3S 5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克 飞行重量   如果上 3S  2200电池    夏天  勉强能到  10分钟左右 把       冬天肯定不行    想 15 ...

谢,考虑中,5200好像贵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