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连接pixhawk秒断的问题

楼主(2015-02-08):
   手上有两对数传 3DR和XBEE 都无法和pixhawk建立连接 之前还用的好好的 现在地面站连接的时候读条到快结束的时候会自动断开连接 或者即使连上了也会时常自动断开连接 哪位模友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A:
你的数传闪断问题解决没?我的也是,连接6S钟后,数传自动断开,如果地面站换成2.0的,就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传闪断问题解决没?我的也是,连接6S钟后,数传自动断开,如果地面站换成2.0的,就不断

我换的用了平板电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