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ach 342加装翼梢小翼

楼主(2015-02-08):
原版没有翼梢小翼,昨晚闲着没事儿用硬纸板剪了一对装上,不知道会不会好飞一点
原版无小翼

硬纸板剪一对,喷黑漆

装上的效果

网友:
翼展多少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肯定有效果,小翼可以阻止翼尖气流上下绕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影响侧飞的最大因素:机翼升力方向和大小变化。缺点是小翼有点重量,又在翼尖这个离滚转纵轴最远的位置,所以飞机滚转惯量有所增加,滚转稍显迟钝,但对于3D机逆天的滚转性能来说,影响不大,除非拿金属板做小翼。

网友:
想最大限度减少影响的话,建议用覆膜KT板或者轻木板做小翼,反正都是轻木机,不要考虑炸。

网友A:
楼主,这飞机好飞不?我也打算弄这个3D机。

网友:
这飞机拉力线调不好很难飞 重心也头疼

网友:
我的天翼15E有翼刀  加这个应该效果好点

楼主:
1.238米,说是30E,但机身又比天翼的EPP 30E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飞机好飞不?我也打算弄这个3D机。

说实话,不好飞,重心很敏感,头轻了,要配很多重,我在机头绑了4节5号电池,还有点显轻,飞起来一下抬头一下低头的,就是飞不平,新手还是不推荐

网友:
加好友吧  志同道合  我也想弄一架 527312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