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15-02-08):
华科尔dev10,好盈铂金电调,APM飞控。
我把电调
电机
都接到接收机端调试过,没问题。
然后电调电机逐个接到APM的第一个输出端,也没问题。
但是4个一同接到APM就出问题了。
电调手动校准时,老是进入编程模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个可以,四个不行这想不出什么原因;
不过电调进入编程模式只有油门反向,或开控时油门杆在高位。
再检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