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受伤了

楼主(2015-02-08):
风大作死,草降受伤。好在不是很严重。唉

网友:
反正便宜,再来一架

网友:
这正常啊 ,冲浪的尾巴很脆弱  降落只要速度快 角度掌握不好就断 我也断了 粘好了继续飞

网友:
摔摔是常事,何足道?

网友A:
我的今晚夜航,腰炸断了,撞电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今晚夜航,腰炸断了,撞电线上了

都节哀吧

网友:
嘿嘿,我装机前在装内拉线的位置粘了一根碳杆。一般炸不了腰了。

网友B:
冲浪者尾巴要加碳杆加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尾巴要加碳杆加强啊

怎么+强

网友:
装机前在尾部泡沫里面上下各用泡沫胶埋一根4mm碳杆即可,保证你炸不断,已经装好机就只能在外部开槽或者走拉杆位置的凹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