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坐等高手,油门越大,螺距负的越大。。。

楼主(2015-02-08):
情况是这样的。
遥控设置:
油门,螺距曲线如下所示:

操作:
油门摇杆往上打,十字盘水平向上。

状况:
油门为0%的时候,螺距+9,油门50%,螺距0,油门100%,螺距-9。

怎么好像倒过来了。。。我有另一台450C,油门摇杆往上打,十字盘向上,螺距是变大的,新装的这台山寨的,怎么螺距是边小的。
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应该怎么调整?坐等。。。

螺距尺使用应该是正确的。
如下图:

按照4楼的说的,真的装反了,现在修改过来后,一切正常了。

楼主:
旋翼头是飞越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十字盘水平往上,螺距就越来越小。 十字盘往下,螺距越来越大。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把副翼,螺距,升降,全部逆转,应该就没问题了,可是总觉得怪啊!!

网友A:
把大浆架摇臂换个方向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浆架摇臂换个方向装就行了!!!

我去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把副翼,螺距,升降,全部逆转,应该就没问题了,可是总觉得怪啊!!

你要全逆转了,那就是十字盘向下了!!更不对了!

网友:
照几张旋翼头的照片看看。

网友:
不过新手用14m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浆架摇臂换个方向装就行了!!!

大哥,万分感激,真的装反了,现在OK了。

网友:
楼主名副其实

网友:
哇 这遥控才是亮点吧。。。

网友:
新手直接玩油机维护的过来吗。。。

网友:
首先保证 油门往上  十字盘往上就对了!螺距如果反了,就是4楼说的问题了!  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螺距调整只是刚刚开始,以后还麻烦呢!

网友:
大奖夹换个方向

网友:
油门设置反向了。螺距曲线倒过来或者通道反响就可

网友:
都是高手解答.

网友:
桨夹装反了吧

网友:
油门螺距混控反了,将螺距通道反向就行了。三轴陀螺的话在陀螺的设置界面里也能修改,但是可能会影响其它舵机的正确动作方向。如果是vbar、kbar的话在陀螺最开始的设置截面里有显示各通道的信号情况,在这个截面里推油门,看油门和螺距通道是不是连动同时变大同时变小,如果不是,就在控里把螺距通道反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