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9的 麻烦进来一下

楼主(2015-02-08):
   天9。改公放的时候。我万用表测了一下。天线焊盘那3个焊点怎么都是通的呢?
地线和天线 都是通的
   求解

网友A:
应该2个点是通的接屏蔽线 中间那个是射频信号输出  你看一下 电路 是不是电感耦合输出 如果是电容耦合的话 肯定是不应该通的

网友B:
我刚才改 SMA插头 天线屏蔽线跟发射线 也是向通的 一样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2个点是通的接屏蔽线 中间那个是射频信号输出  你看一下 电路 是不是电感耦合输出 如果是电容耦合的话  ...

我今天又拆下来  确认了一下   确实是通的 我上电测试....既然正常的  我去 天地飞好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改 SMA插头 天线屏蔽线跟发射线 也是向通的 一样求解??

确实是通的 我上电测试....既然正常的  我去 天地飞好假啊     是通的  不用 怕    就是 怎么会是通的 ???  他的天线怎么与众不同 啊 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改 SMA插头 天线屏蔽线跟发射线 也是向通的 一样求解??

就是这样 既然是正常的 我去

接好的效果

接好的效果

网友C:
改了之后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之后效果怎样。

3km  不是 最远   还可以

网友:
通的,高频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