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GH4,零度高一7-14镜头如何配重

楼主(2015-02-08):
请问一下GH4,零度高一7-14镜头如何配重

网友:
在变焦的时候  里面的镜片组会移动  重心会有变化 咋办呢?

网友:
果断定焦

网友A:
高一原配云台上7-14mm镜头,固定板行程不够。简单的笨方法,贴铅块,那头轻贴那。会加重近百克。动手能力强就重做两块上下板,让重心再往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一原配云台上7-14mm镜头,固定板行程不够。简单的笨方法,贴铅块,那头轻贴那。会加重近百克。动 ...

挂7-14行程不够吗??我看陈导也用的这个镜头  好像没配重啊
7-14有300多K

网友B:
变焦并不影响重心,配重可以用一小块金属,另外即便不加金属配重,高一的云台在重心不对称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完美使用,只是起飞的时候略有不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焦并不影响重心,配重可以用一小块金属,另外即便不加金属配重,高一的云台在重心不对称的情况下依然可以 ...

陈导,你有QQ不,我的也是高一,现在拍的4K视频出来卡顿,我的卡是雷克沙的90/M的,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的是4K25P

网友:
陈导话很具有权威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陈导,你有QQ不,我的也是高一,现在拍的4K视频出来卡顿,我的卡是雷克沙的90/M的,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是 ...

未必sd是真卡,真卡也未必是真卡,有可能电脑卡4723059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必sd是真卡,真卡也未必是真卡,有可能电脑卡472305958

是电脑卡,后来我又买了一张闪迪280M/S的卡拍出来还是卡,后来确定是电脑卡了,在配置高的电脑上放一点都不卡,谢谢陈导解答!

网友:
陈导话很具有权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一原配云台上7-14mm镜头,固定板行程不够。简单的笨方法,贴铅块,那头轻贴那。会加重近百克。动 ...

我的就贴了20g解决了问题啊

网友:
两个10g解决问题

楼主:
贴到屏目背面的上的呀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到屏目背面的上的呀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未必sd是真卡,真卡也未必是真卡,有可能电脑卡472305958

看图片 您7-14是带着镜头遮光罩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 您7-14是带着镜头遮光罩飞的?

带遮光的你怎么手动自检呀

网友:
都是浮云,看看我这个

网友(2015-04-03):
今天把7-14头装上去了,没有配重,没有另外制作零件,完美平衡,方法是在原相机下方的固定板大定位孔后面一点加钻一个孔(一定要用台钻哦),就可以完美调平衡了,遮光罩有点长,切掉一小部分就可以360度旋转自检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遮光的你怎么手动自检呀

自检的时候摘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检的时候摘掉
你的7-14遮光罩能摘掉?

网友F:
你的摘不掉?

网友G:
我的真心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