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冲浪者x8加高电机座推力线的问题

楼主(2015-02-08):
用了猫家的加高电机座。
2216 1250kv电机 8寸桨。

关油门能平飞。
一开油门就低头严重,只开30%的油门也低头。

想了几个个方法:
1.加大推力线角度。就是把电机装桨的那头继续抬高。但是效率就更低了吧。
2.还是加高电机座,上2212 2200kv 6寸桨。减少推力,减少低头推力。

但是猫家出的加高电机座我看好多人都用了,应该推力线也是延长了原厂推力线的啊。

求助。

谢谢先。

网友A:
手灵活点,推油门带点拉杆,重心可以适当后移一点,在碳杆和舵机线之间。我虽然有飞控,但手动飞也感觉不出什么,习惯了就好。
不习惯就装个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灵活点,推油门带点拉杆,重心可以适当后移一点,在碳杆和舵机线之间。我虽然有飞控,但手动飞也感觉不出 ...

我现在重心在舵机线上。

网友:
重心在舵机线上

楼主:
恩。我的是在舵机线上。
关油门,飘的很平稳。

就是推连线。
您是什么电机,多少寸桨啊?
用的加高电机座后没改过推力线?

网友:
好好检查 下尾翼  是否平  在把电池再往后点 中心在靠后放放 飞飞感觉 在调整电池

网友(2015-06-19):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

网友:
我用的猫家的可上7寸桨的电机座。推理线不变,垫俩木片2216上的8寸桨,低头不明显!

网友(2019-12-19):
实在没感觉低头,特别好飞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