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2.8连接osd不显示数据

楼主(2015-02-08):
apm2.8   3.2的固件连miniosd  2.4固件时不显示数据就显示图片上的内容,osd直接连电脑用osd的软件可以升级固件等操作都没问题    …apm的地面站遥测功能都点开过了    连apm的线确定是没问题没接错…rx tx两条线不管正反接都不行

2月9号更新…已解决了因为apm主板后的osd口没短接起现在已解决了

网友A:
接I2C    板子背面要短接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I2C    板子背面要短接OSD

如何操作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
看圖片應該是短接板子後面的

网友:
2.8的板子和2.6的不一样,那个接口是一个数传一个OSD,不能OSD和数传并在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接数传的,意思就要去短接图上osd口旁边那个点是?

网友C:
我的也是2.8的 我接osd都没反应 你的还有几个英文  看看你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2.8的 我接osd都没反应 你的还有几个英文  看看你是怎么接线的

那几个英文是osd自身输出提示没数据的

网友:
那我的osd可能真烧了 接反了冒了一下烟了  不过后来接的时候就是没信号 估计是真烧了

网友:
I2C后面 有0SD的短接点  焊上就行

网友D:
是短接i2c后面那俩吗??我也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短接i2c后面那俩吗??我也是这问题

是啊,,按照我发的那个图焊上点就行了,很简答啊,我的刚开始就是没有输出。然后焊上那个点就好了,注意别焊多了,那个点不大、、最好用尖头的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