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准备入个雪花屏!不知道亮度够不够用~~!~!

楼主(2015-02-08):
如题~看了好多价格130-178   亮度都是350-300不知道~够不够用~有没有用过的?

就是这种~

网友:
就算400的在阳光下还是有些不够用,我觉得雪花不雪花不重要

网友:
雪花特别重要!!就像你开车,让你高速上超车闭眼可以吗?
亮度但是凑合
这种100多的貌似不是真雪花

网友:
雪花没有必要,但是亮度貌似就算350也不够。需要遮光罩

网友:
感觉亮度什么的问题不是特别大,你到室外就知道了,稍微做点遮阳措施一般的亮度都能用
至于雪花屏,你要是近距离飞飞就无所谓了,我近距离飞不是雪花屏,图像没任何问题
距离远还是要雪花的吧,不然万一距离一远,或者有个干扰什么的,图像没了就完蛋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8dd92dr0219  这家 我刚买不久,效果不错,不过建议你买接收一体屏,分体的携带不方便

网友:
怎么还在买这个TN屏。。很垃圾的,宝上ips的1280*800屏幕比这好的多。还便宜。

网友:
有米就鹰眼锐视,我是过来人,前后买了两个显示器,都不满意,最后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