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各位高手 B6第一通道的采样电阻是哪个?

楼主(2015-02-08):
第一通道充电时电压偏高0.5V左右 没有电流时正常 现在总是其他充满 第一通道要少0.05V 很是郁闷 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换了0通道的采样电阻 问题有所改善 手上没有精密可调电阻 所以还是有点误差 但充电速度加快了很多 最后平衡阶段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完成了 光靠第3方固件是没有用的 如果电阻不对 只有0电流检测电池电压是正确的 但只要一有电流 电压马上跳到4.200 这样S1那边的电池马上被分压 充电速度明显下降 干等着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