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12 kv:800的电机能带11寸的浆吗?

楼主(2015-02-08):
我的450用的2212 800kv的电机,带1047感觉动力有些不够,可以换1150或者1147的吗?

楼主:
换个大浆不安全在哪?求指导

网友:
只要尺寸够,就没问题!

网友A:
我的  2212  电机 是  930KV的  上  10寸桨  动力不错   你的电机是  800KV  比我的有劲  上11寸  桨 应该没有问题  动力会更强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2212  电机 是  930KV的  上  10寸桨  动力不错   你的电机是  800KV  比我的有劲  上11寸  桨  ...

哎930kv配10寸是主流,当时不懂就买了800的,现在动力不够了才想解决方法~~~不知道11寸的浆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930kv配10寸是主流,当时不懂就买了800的,现在动力不够了才想解决方法~~~不知道11寸的浆会不会好点~
...

上  11寸 桨  动力 一定会 提升的  但是 电机的轴距 要够用 桨尖  不要太近     还有一个方法     只要你的电调支持  你可以上  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  11寸 桨  动力 一定会 提升的  但是 电机的轴距 要够用 桨尖  不要太近     还有一个方法     只要你 ...

这个我想过,当时没想到会玩航拍,会这么重。。。。电调就支持3s,电池也是3s的,要换的更多~

网友B:
翼展一米kt机,垃圾2216 3s800 1045 感觉动力不足,拉不起来。飞起来无力,无法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想过,当时没想到会玩航拍,会这么重。。。。电调就支持3s,电池也是3s的,要换的更多~

你先换 11寸  试试   不行就不要折腾这台机器了   想航拍 就弄个 大型的  6 或  8   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翼展一米kt机,垃圾2216 3s800 1045 感觉动力不足,拉不起来。飞起来无力,无法吊机

你的飞机 多重啊     2216电机  3S电池  拉力 不会很大  如果飞机重量 比 拉力大  就无法吊机喽   只能换 大一些的电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 多重啊     2216电机  3S电池  拉力 不会很大  如果飞机重量 比 拉力大  就无法吊机喽   只能换 ...

没称过啊。就这些东西,kt机是买的,一根碳棒,舵机金属齿轮。其他没了。。。估计多重?需要换多大电机呢

网友:
烧了就烧了~~~反正东西那么低端又不贵~~~能用正好~~你现在已经不够用了~~~尝试没有坏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930kv配10寸是主流,当时不懂就买了800的,现在动力不够了才想解决方法~~~不知道11寸的浆会不会好点~
...

大家都在说桨,只有你在说浆,自己沒发现?

网友C:
查查电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配多大的桨没有一定要求
只要电流不超就不会烧电机
但桨搭配不好电机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电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配多大的桨没有一定要求
只要电流不超就不会烧电机

电流大小和浆大小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称过啊。就这些东西,kt机是买的,一根碳棒,舵机金属齿轮。其他没了。。。估计多重?需要换多大电机呢 ...

呵呵  你都没有称过飞机多重   看来你是高手啊  这都能飞起来   你称一下 飞行重量  在和电机的拉力  对比对比  就知道能不能吊机了  至于换多大电机  你看电机参数  里面有 各种电压 下的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大小和浆大小有关吗

负载大,电流大。